Libero SoC v11.8 引脚被优化的问题

楼主:
FPGA小白一枚,最近我在用Libero SoC v11.8进行编程,在顶层文件上定义了一个输入引脚,这个引脚在synthesize的时候会被去掉,导致在分配管脚的时候无法对此输入引脚进行约束,也就导致该信号无法被FPGA芯片获取。我尝试过用sync keep=1之类的语法,却没有效果。并且许多内置的IP核也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有大量的warning。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肯定是没有使用,所以被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没有使用,所以被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没有使用,所以被优化了。

您看一下,这个是我的HDL的代码,input MEMS_SDO,然后在后边有调用它呀

网友:
贴一下完整的代码出来

网友:
楼主你这个写错了.

网友:
应该是:  /*synthesis syn_keep = 1*/

网友:
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