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软件仿真彩屏TFT320240

楼主:
在用Proteus仿真彩屏时,元件库中的彩屏模块TFT320240A(如图),它的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网上有彩屏的模型和源代码。小弟刚接触彩屏,对此不是很懂,但觉得代码应该要根据具体的芯片手册编辑,网上提供的资料都没有提及到该彩屏模块的具体资料,还是说通用型号,具体怎么个通用法?通用哪一款驱动芯片?望各位大神能解答疑惑,谢谢!

网友:
通用模型,能仿真的,能实现彩屏显示功能,编程方法与实际的彩屏类似而已
实际选用的时,还要看用的屏的具体型号
主要是因为Proteus软件元件库中不是每一个型号都有模型库

网友:
Proteus软件元件库 我觉得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