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klon玩GD32F350】六、通用定时器TIMER1

楼主:
GD32的timer资源还是挺丰富的,后续用到的只涉及到定时器的基本功能。就挑选一个通用定时器timer1来试试。

使用timer1来做一个1s触发中断的功能。
先看timer1的时钟:

CK_APB1最大是54Mhz 那么 apb1 prescaler 采用2分频, timer1,2,5,13 为 apb1 prescaler / 2 那么应该可以理解为CK_TIMERx为108Mhz。
再进一步配置定时器完成1s中断:
void timer1_init()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parameter =
    {
        .prescaler = 2160 - 1,
        .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period = 50000,
        .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
    timer_init(TIMER1, &timer_parameter);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1, TIMER_INT_UP);
    nvic_irq_enable(TIMER1_IRQn, 0, 2);

    timer_enable(TIMER1);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1_IRQHandler()
{
    uart1_write((uint8_t *)"liklon gd32f350\n\r", 17);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 TIMER_INT_FLAG_UP);
}

在中断服务函数里一定要清中断标志。

1s相差3ms左右。

网友:
是李凯龙吗

网友:
呵呵,这都被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