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辉儿童遥控车IC供应商TXM是哪家?

楼主:
星辉儿童遥控车IC供应商TXM是哪家?IC的幸好是TX-2B “2YX13KA”,后面还见过系列型号“2YX13GA”,因为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所以想知道TXM具体是哪家厂家,有什么网站或者联系方式去咨询一下。
百度只搜索到网友说的:但还是找不到TXM的任何网络资料。
遥控玩具收发芯片 接收IC用RX-2B 发送时TX-2B这芯片是TXM公司(国产的一个小IC设计公司)山寨的台湾的silan半导体的,好像一个IC就1毛钱,遥控车广泛使用。

用淘宝买的单柄不可调温电烙铁下芯片,通过加焊锡在两边引脚,再不断用电烙铁在两边融化的方法,正常把焊锡融掉把芯片取下来了。
但是后面用吸锡器和电烙铁去除焊盘上的焊锡时,弄掉了两个焊盘,有什么方法补救?
想用万用表找到引脚与别的地方的相同点去飞线,但是也没探测到与哪里相通。

网友:
这种板,应该是双层板,仔细观察一下走线。找到连接处,就飞线。找不到,可能是悬空的。可以焊个芯片试试。

网友:
你好,找到txm是哪个公司了吗

网友:
非标皮包公司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