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90NCPDT的这个芯片如何进行驱动

楼主:
求大神帮助,如何学习M4的这个芯片,怎么写代码控制端口进行驱动电机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电机?
同时需要怎样的方式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电机?
同时需要怎样的方式驱动电路

就是一种小型的度目电机,主要还是怎么写代码驱动这块芯片的EPI来驱动。

网友:
做项目学习,需要什么功能学习什么功能,遇见问题查找资料,解决问题。这样就能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