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3547评估板评测三:工作温升测试

楼主:
      温升测试使用兆信KXN-305D电源输出限流3A,限压30V的电源进行测试。选择3A电流是因为论坛里有兄弟在测试中使用5A电流已经将模块烧坏了,所以此次测试将测试电流降到3A。
     测试将电源直接到光电继电器的输出端。
     控制输入端用100hz 98% 点空比PWM,5.8mA 驱动电流。

     上图中,分别记录了模块在该测试的时间,温度、光电继电器输出端的电压降等记录值。
     通过图表可以看到,在温度升高的情况下,继电器输出端两个引脚的压降也随之增加。在温度达到100度以上时,测量到的压降已经达到2V,按照电流*电压得到的继电器的损耗达到了恐怖的6W。 温度越高,继电器本身的因为导通电阻的增加而导致压降增加、损耗功率的增加,发热量也越高,温升也更快。
    温升测试后的模块如下图

    可以看到,发热大都集中在7、8引脚位置,跟论坛其它兄弟测试的结果类似。此时模块仍未损坏。

    总结:本测试使用了较为极端的测试方式,毕竟模块输出端引脚在工作时要承受最大达到30V的脉冲电压。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模块在较大电流工作时,还是要加强下散热 或者 降电流使用了。

    全部测试完毕,所有测试非专业测试,如有哪里测试有误或测试方法不正确的,欢迎大家指出交流。

网友:
请看我的测试,100HZ的开关频率别说3A。0.33A我的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