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帖浮沉3】你想指定变量地址?其实他需要的是一个共享内存机制

楼主:
照例,翻老帖子 ——这里,一次性和这些老帖子的作者道个歉:为了方便我的记忆,我在每个老帖子的标题前加了一些字样
分别是 CHECKED MARKED LEFT
CHECKED表示我已经看过;
MARKED表示我已经对这个老帖子进行过挖掘,也就是现在我干的事情。
LEFT 表示我过后会MARKED,但今天我先标记留着。

任何一个帖子,不管如何,作者都应该得到尊重,但这些帖子基本都是超过10年以上,而且作者和那些回答的热心楼主可能早已经不在。
我会尽快想到一种新的规整办法,避免再用这样的方式 冒犯各位。

好了,说回主题。
这次说的是这个帖子。

C语言中定义全局变量时,如何在定义变量时就指定好变量的地址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辛昕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首先,针对这个标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问题。
我可以先简单回答一下
在“正常的C”里,这件事按道理是不可能的,因为变量的分配行为发生在编译时,发生在栈上面,只有堆的空间是可以有程序员自由掌控分配和回收的。
但即便如此,程序员仍然不能指定地址。

但是,在单片机里,一个我到现在还说不清楚的原因,见鬼,它可以。
虽然用到的方式,有一点让新手感到陌生,大抵就是形如下文:

(int *)0x0001023 .....

是的,我承认,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以为他是在问这个问题。
甚至我们看完主题楼里,楼主的描述,我们都会这样认为。

还好,楼主的话语虽然不算多,大概100字不到的样子,很快他就提到了这么做的 最初原因
小弟现在写一个单片机的程序,由于项目比较紧,就分给两个人做,小弟不懂汇编,要用C写程序,另一个汇编很强,但是不懂C语言,我们现在的想法是二个人一起写程序,最后和到一起运行,其中数据的交互想通过公用数据空间来实现

网友A:
能写出这样的程序来,对硬件,内存空间分配一定很熟悉的。否则很容易就绕在其中了

网友:
我先不提这个问题本身的答案,尽管我没有很认真地看下面的回答。
但是对这个问题本身,因为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问题,甚至不需要去做什么 指定地址。
所以,我的思维很快转向了另一个问题。

关于提问和沟通的问题。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的确经常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说出口的那个问题,其实和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往往不是同一个问题。

我们对一个自己面对的实际问题,经过一阵子的思考和初步尝试后,假如解决不了。
我们多少会对这个问题得到自己的初步解决方向。

比方,楼主,他因为受到汇编的影响
——我几乎可以猜测,楼主当时,在C语言方面的理解能力,远远比不上他对汇编的熟悉程度。

因为对这个问题来说,像我这样常年写C,已经完全习惯用C的思维方式的人来说,马上就会联想到,内存的地址分配在哪里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引用变量名(更确切地说,更广泛地角度,我更喜欢用标识符 来表达这个概念)
直接得到它的地址(作为左值的时候),或者它位于的内存块(作为右值的时候)

我当年学习51,的确也曾学过,并且很熟练汇编,作为一个学生,我写过3000行代码的汇编程序。
但是因为使用汇编的时间相对而言极其短暂,我甚至已经忘记,在汇编里,没有变量这个概念,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子函数。
在汇编里,其实所有东西,都只是 地址, 和地址指向的内容。
不管是函数,还是数组,还是内存空间,我们都通过 标识符记录那个地址值。
然后通过 基本汇编指令 对地址,对地址指向的内容 进行读写,仅此而已。

扯远了,说回来,就是,我其实十分理解楼主为什么会把
通过共享内存的方式 实现 数据耦合
理解成 需要在变量分配时就指定地址的问题。

但是——

网友:
请注意,我是直到看到楼主后面的那段表述,我才慢慢思索到这一步。

我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告诉他,在单片机里,你可以通过 这样这样来实现。

而根本没想到,其实对于他的问题本身,这件事情本来就可以不做。

这也是导致了为什么在最初的楼层里,有人给出了和我类似的解答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写出这样的程序来,对硬件,内存空间分配一定很熟悉的。否则很容易就绕在其中了

这个其实不难,单片机程序写多了,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搜一下百度就能明白。

至于C,它的底子,其实还就真的是 地址和内存 这两个关键词。

网友:
直到第5楼,我才看到一个类似我所发现的答案:
如果是多线程或多CPU,可以这样做。
如果是单CPU,单线程,那么最好是C做主程序,汇编写模块,遵循C的调用规范进行调用,数据的传递用参数实现。

但这个人的回答的确比我第一反应的要更加完整,尽快简单的单片机程序,实际上很少遇到多线程的情况
——当然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最基本的单片机裸机程序里,哪怕就是只有一个最基础的 timer中断,实际上,此时这个程序已经是一个 两线程代码。

而后,在这个回答的启发下,作者继续进一步描述了他面对的环境

谢谢大家的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现在我的想法是主程序我写,然后我同事主要写一些中断,在同一个MCU上运行,单片机用的是MSP430,当有中断发生时,
触发同事写的中断程序,中断程序处理完以后,中断中处理好的数据就放在一块存储区域,然后我在主程序中去取那块存储
区域中的数据,然后执行响应的操作。其中还有一些比如液晶要显示的工作,也打算这样做,比如,要显示什么样的数据,
我先在存储区域中写进去数据,然后调用同事写的汇编程序,同事的汇编程序在那块指定的区域中取出数据,然后在液晶上
显示,用这种方法做怎样?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还有,选择的那块公用的存储区域放在什么地方好那?会不会在程序
运行的过程中由于堆栈的分配把我的公用存储区域给破坏了?望高手帮忙啊

网友:
首先,对于5L的回答 ,我认为基本无可挑剔。
没什么可说的。

那么,对于楼主的进一步补充呢。
其实,他的问题并没什么特别,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如果,显示屏刷新的频率选择的不恰当,那么很可能你看到的数据不是最新的数据。

这个解决起来其实不难。
那就是,你可以在数据更新时再刷新显示。
现在的单片机很快,何况这是16位MSP430,我想速度完全没问题。

而且,除非你的LCD驱动放在中断里处理——假如是这样,我想大概是没必要的。

总之,我认为,在这个问题时,直接调用共享的数据去就可以了。

如果想要处理的更简单一些——
就是说,甚至不需要 直接用这个公共数据区做两个模块之间的耦合,那么可以更加简单。
就是把显示刷新的代码,做成一个函数调用 ,作为一个回调函数,每一次公共数据区的数据更新时或者其他策略 (比如定时策略),直接就调用一次刷新,事情就完了。

——事实上我觉得 因为我的猜测,我很可能把问题复杂化了。
但即便如此,我的意思是,我仍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根本不需要什么指定地址。

网友:
最后说的话

首先,我认为这种“说出的问题其实不是根本问题”是非常常见的。
很多时候,销售和客户之间也经常这样。

因为人有时候 并不真正理解,或者没办法真正确切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或者更夸张的说——是因为,人没办法用倾听者能正确理解的 语言 ,来表达自己的方式。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那些鸡汤文里教你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更不需要你提高自己的演说能力,理解能力。

其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耐心。

比方说楼主,其实他在主题楼里,尽管他起了一个不好的标题,但他简短的进一步补充,已经充分表现了他面对的真正问题。
这非常好。

另外就是,看这个帖子的人,需要耐心。
坦白说,在我远离板块,不再发帖子的时间里,我变得对简单问题没有耐心,对说的乱七八糟的问题没有耐心。
对于没能给自己带来名声,带来金钱利益的问题没有耐心......

更早一些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没有真正理解问题,很可能第一眼看到标题,就先入为主。
我并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但我认为,沙发板凳帖子里的那两位兄弟,其实也是这样。

主题楼里的说明,其实足够暴露了问题,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单片机C程序员,都能给出和5L一样的回答。
包括我自己,今天的我,面对这个老问题,风轻云淡的,在洗完澡,洗完衣服,等着休息,随心所欲对一个帖子指点的时候——
我仍然在第一反应,忽略了主题楼的描述。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
不仅问的人要有耐心,听的人也要有耐心
然后才是技巧和聪明才智。

网友:
我,似乎在苛责这些距今时光久远的帖子,其实,我是在勉励自己。

原本,我对于这项活动,更多地当成一种任务,因为这些问题,要么我不了解具体的背景无法回答。
要么对于今天的我来说,基本99%都不再是问题。

但是,写到第三篇,我发现自己收获了很多,在技术之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