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24v升压器电路图大全 四款12v转24v升压器电路原理图详解

楼主:
12v转24v升压器电路图(一)

MC34063从12V升压至24V的电路仿真效果。

设计目的:

由于不想在购买的开关电源上为了几路24v的真空泵而增加一路24v输出,购买成本增加不少。电路设计仿真:

mc34063从12v升压至24v的电路仿真效果:

设计心得小结:

(1)下面电路能使mc34063从12v升压至24v,但如果负载电流上升到1.2安时,电压下降了2v左右。

(2)要高效,开关管选用1n5819或1n5822的高速开关管

(3)npn要选高频管

(4)r6最小不能小于0.2欧,且是不能省略的,用于芯片内电流检测

(5)在要求高时,在芯片的第6脚加一个滤波电容效果更好

(6)输出电压=1.25*(r10/r9+1)

(7)芯片的开关频率最高为100khz,通过芯片的第3脚接的电容来调节,典型值为,1500pf

(8)布线时要注意开关地,反馈信号的地和输出电压的地要分开,最后单点接地。

(9)电感l2=100uh为典型值,增大能减小输出电压的波汶。

12v转24v升压器电路图(二)

输入电压范围:10-16V

输出电压:24V

本产品是一款采用脉宽调制(PWM)方式,非隔离型开关稳压电源,将输入12V升压至24V输出,具有转换效率高,性能稳定等特点,被广泛用于汽车业、新能源、工业等领域。

主要特性

1、模块性质:非隔离模块

2、转换效率:高达90%以上。

3、负载调整率:±2%

4、电压调整率:±1%

5、动态响应速度:5%200uS

6、工作温度:工业级(-20℃到+85℃)(如果环境温度超过40度,需要降低功率使用,或加强散热)

7、产品采用进口大功率集成开关稳压模块为核心,能将不稳定的10-16V的直流电源变换为稳定的24V直流电源输出。具有输入过压、输出过流、过温、输出短路等自动保护功能,并在故障消除后恢复正常工作。特别适合于车载音响,液晶电视。

工作原理

DC12V升DC24V可通过振荡-升压-整流-滤波-稳压等一系列电路来实际升压。

电路图

使用电源转换器的注意事项

1.严格按照字符进行接线,输入端电压正负极性不得接反,否则可能损坏电源模块,输出电压正负极性接反可能损坏用电设备。

2.为了确保模块能输出足够电压和功率,请确保输入电源有足够的电压和功率。

3.如输出达最大电流值时需注意电源模块的散热,建议降额80%使用更可靠。(最好要给模块留有一定的电流余量,这样使用寿命更长,尽可能不要用到最大值)。

12v转24v升压器电路图(三)

LTC3788-1是一款高性能、两相、双通道、同步升压型转换器产品控制器,用于驱动全N沟道功率MOSFET。它所采用的同步整流提升了效率、减少功率损失、并降低散热要求,从而使得LTC3788-1能够在高功率升压应用中使用。

12v转24v升压器电路图(四)

中广芯源公司推出高效率95%升压型DC/DC控制器SC3671,该器件为外置一个高效率N沟道MOSFET管和整流肖特基二极管。芯片内置温度保护,频率补偿,过流保护,短路保护等。频率可调50K-500K方便客户设计是否过认证。芯片自带限流,有效充分的保护了MOS管过流烧毁的现象。这样也可以用在升压充电领域,当电池电压充满到设计的输出电压时,芯片进入CV恒压模式不再输出大电流。有效的保护电池不被过充。

网友:
楼主的文章需要重新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