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合适的运算放大器

楼主:
我想用一个运算放大器来测量待测量电容两端的压差(电压差在0-16V)之间,测量之后缩小数值转变成(0-3.3v之间)以适合单片级ADC检测口检测电压差,要求精度高一点,请大家推荐一种型号的,或者某一种类型的,谢谢!

网友A:
问题在于你的那个电容对地电压是多少,也就是说输入端有多大的共模电压。还有,你打算使用什么样的电源,电源电压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于你的那个电容对地电压是多少,也就是说输入端有多大的共模电压。还有,你打算使用什么样的电源,电 ...

对地电压就是0V,电容的一端接的是GND,电源电压吗?你是说运放的电源电压吗?我不知道应该是多少,所以我 来问问大家

网友:
那用这个打话运放的电源电压要多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电压就是0V,电容的一端接的是GND,电源电压吗?你是说运放的电源电压吗?我不知道应该是多少,所以我 ...

电容的一端接的是GND

那就好办。不过,为什么电容下端标注Vi2呢?既然接GND,直接用地线符号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电压就是0V,电容的一端接的是GND,电源电压吗?你是说运放的电源电压吗?我不知道应该是多少,所以我 ...

你的要求是增益小于1,亦即衰减。另外,图中看上去是要差动放大,其实可以单端放大。如果反相放大,那么运放输出为负,不符合直接联接单片机的要求。只能是电容反向(上负下正),或者用同相放大再加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电压就是0V,电容的一端接的是GND,电源电压吗?你是说运放的电源电压吗?我不知道应该是多少,所以我 ...

电源电压,必须满足运放输出范围的要求。最好是双电源,单电源恐难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