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智慧农场】第一帖

楼主:
                               【GD32F350--智慧农场 】第一贴项目目的:
      完成智慧农场的开发。原本只是打算开发做个模型来着,突然想到自己有做过一个基于LoraWan的智慧农场的开发,并且已经应用到公司楼顶进行农场灌溉,但是效果不大满意就是。正好借这个机会,熟悉下GD32F350的开发环境(一直从事PIC低功耗产品的开发,对ST了解不多,基本上也是一只小白鼠)。
项目思路:
      A.方案是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智慧农场模型。
            通过wifi、蓝牙等采集农场土壤温度,湿度、监控空气温度、光照强度,并控制阀门、控制洒水流量。
      B.方案是在公司原有的农场上修改。
      模块加入lora模块,根据相应的lorawan协议链接网络,走CLASS C协议。实现平台下发,到现场响应时间<=10s。
两个方案其实都不难,就是要像堆积木一样,一个个功能堆起来。一个个复杂的系统也都是从硬件层,驱动层,中间层,应用层,一层层的搭建。
项目里程碑
拿到开发板,直接想上机调试,结果失败了。
20180903-20180907
进行开发环境调试。不知道是不是编译器问题,反正就是下载不进去程序。然后就把电脑里的keil卸载干净,重新安装keil v5(坛友介绍去官网下)。重新安装后出现还是无法下载问题。以为是不支持中文目录的问题,结果改到中文路径下还是不行。后面发现官网提供的GD32F3x0_Addon 1.0.0中GigaDevice.GD32F3x0_AddOn.1.0.0,和GigaDevice.GD32F3x0_DFP.1.0.0没安装。
安装完点击下载就OK了。
对提供的350demo里面的三个工程(KEY,LED,USART)进行了简单烧写验证。

网友:
我还没开始,最近加班太多

网友A:
既然要走LoraWan为什么还要WiFi呢,智慧农场如果需要的带宽不大用lora做网关就行了,方便。如果要传感组网的话,WiFi也不好用,ZigBee或BLE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走LoraWan为什么还要WiFi呢,智慧农场如果需要的带宽不大用lora做网关就行了,方便。如果要传感组网 ...

wifi只是考虑做模拟时候使用。   如果带宽不大的话,确实直接用1278做网关就行。但是如果考虑到现实应用的话,采用lorawan方案做网关是趋势(另外手头有现成的lorawan网关)。  蓝牙距离传输太近,不大适合实际应用,还是用lora,如果考虑成本的话,可以考虑FSK+lora组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