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算法

楼主:
/*************************************************************************************
*项目需求:求和形如2 + 22 + 222 + 2222 + 22222
*完成日期:01.13.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Same_Num(u8 value, u8 num)
{
        u8 i;
        u16 sum = 0;
        for(i = 0; i < num; i++)
        {
                sum += value * (u16)(pow(10,i));
        }
        return sum;
}
u16 Same_Num_Sum(u8 value, u8 wei)
{
        u8 n;
        u16 sum = 0;
        for(n = 0; n < wei; n++)
        {
                sum += Same_Num(value,n+1);
        }
        return sum;
}
int main(void)
{
        u8 a,b;
        printf("请输入一些书求和,例如:\n");
        printf("2 + 22 + 222 + 2222 + 22222   (此时n = 5)\n");
        scanf("%d,%d",&a,&b);
        printf("我想以 %d 为基准,我想加 %d 次:",a,b);
        printf("%d\n", Same_Num_Sum(a, b));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一行字符结构分类
*完成日期:01.13.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struct
{
        char Engliash;
        char Null;
        char Num;
        char Else;
}Add;
Add add = {0,0,0,0};
int main(void)
{
        char c;
        while((c = getchar()) != '#')
        {
                if((c >= 'a' && c <= 'z') || (c >= 'A' && c <= 'Z'))
                {
                        add.Engliash++;
                }
                else if(c == ' ')
                {
                        add.Null++;
                }
                else if(c >= '0' && c <= '9')
                {
                        add.Num++;
                }
                else
                {
                        add.Else++;
                }
                printf("%c",c);

        }
        printf("%4d%8d%12d%16d\n",add.Engliash,add.Null,add.Num,add.Else);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水仙花数
*完成日期:01.13.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enum
{
        ge,
        shi,
        bai,
}WEI;
u8 Bits(WEI bbb,u16 num)
{
        u8 value;
        switch(bbb)
        {
                case(ge): value = num % 10;break;
                case(shi):value = num % 100 /10;break;
                case(bai):value = num / 100;break;
        }
        return value;
}
int main(void)
{
        u16 i;
        for(i = 100; i < 1000;i++)
        {
                if(i == (u16)(pow(Bits(bai,i),3) + pow(Bits(shi,i),3) + pow(Bits(ge,i),3)))
                {
                        printf("%d\n",i);
                }
        }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建立静态链表
*完成日期:01.14.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struct
{
        int num;
        float score;
        struct Data * next;
} Data;
int main(void)
{
        Data a,b,c,*head,*p;
        a.num = 10101;
        a.score = 89.5;
        b.num = 10103;
        b.score = 90;
        c.num = 10107;
        c.score = 85;
        head = &a;
        a.next = &b;
        b.next = &c;
        c.next = NULL;
        p = head;
        do
        {
                printf("%ld %5.1f\n",p->num,p->score);
                p = p->next;

        }while(p != NULL);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建立动态内存
*完成日期:01.14.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Check(int * p)
{
        int i;
        printf("They are fail:");
        for(i = 0; i < 5; i++)
        {
                if(p < 60)
                {
                        printf("%d ",p);//输出不合格的成绩
                }
        }
        printf("\n");
}
int main(void)
{
        int * p1,i;
        p1 = (int *)malloc(20);//开辟20个字节动态内存区,将地址转换成int *型,然后放在p1中
        for(i = 0; i < 5; i++)
        {
                scanf("%d",&p1);
        }
        Check(p1);
        return 0;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动态内存的应用
*完成日期:01.14.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t main(void)
{
        int *p1,i;
        p1 = (int *)malloc(6 * sizeof(int));//类型可以自动转换
        for(i = 0; i < 6; i++)
        {
                scanf("%d",p1 + i);
        }
        for(i = 0; i < 6; i++)
        {
                if(*(p1 + i) > 80)
                {
                        printf("%d ",*(p1 + i));
                }
        }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求完数
*完成日期:02.04.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Printf(void)
{
printf(" its factors are ");
}
int main(void)
{
        u16 i,j;
        u16 sum = 0;
        for(i = 2; i <= 1000; i++)
        {
                for(j = 1; j <= 1000; j++)
                {
                        if((i % j) == 0)
                        {
                                if(j != i)                                //防止输出被除数
                                {
                                        sum += j;
                                }
                        }
                }
                if(sum == i)
                {
                        printf("%d ",i);

                        Printf();
                        for(j = 1; j <= 1000; j++)
                        {
                                if((sum % j) == 0)
                                {

                                        if(sum != j)                                //防止输出被除数
                                        {
                                                printf("%d ",j);
                                        }
                                }
                        }
                        putchar('\n');

                }

                sum = 0;                                          //sum清零,以便下次运算
        }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分数系列前20项求和
*完成日期:02.04.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函数名称:斐波那契列数(递归方法)
*完成日期:02.04.2018
*函数作者:bqgup
*************************************************************************************/
u16 FBNQL(u8 n)
{
        u16 sum;
        if(n == 1)
        {
                sum = 1;
        }
        else if(n == 2)
        {
                sum = 1;
        }
        else if(n > 2)
        {
                sum = FBNQL(n - 1) + FBNQL(n - 2);
        }
        return sum;
}
void main(void)
{
        u8 i;//求和的个数
        u16 a;//分母
        u16 b;//分子
        float sum = 0;
        for(i = 1; i <= 20; i++)
        {
                b = FBNQL(2 + i);//分子
                a = FBNQL(1 + i);//分母
                sum += (float)(b) / (float)(a);
        }
        printf("%.2f\n",sum);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分数系列前20项求和
*完成日期:02.04.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t main(void)
{
        u8 i = 1;
        float sum = 100;
        float high = 100;
        do
        {
                i++;
                sum = sum / 2;

                high += (sum * 2);
        }while(i <= 10);
                printf("%f\n",sum);
                printf("%f\n",high);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甲乙队分组
*完成日期:02.04.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t main(void)
{
        char i,j;
        for(i = 'A'; i <= 'C'; i++)
        {
                for(j = 'X';j <= 'Z'; j++)
                {
                        if(i == 'A')
                        {
                                if(j == 'X')
                                {
                                        continue;
                                }
                        }
                        if(i == 'C')
                        {
                                if(j == 'X' || j == 'Z')
                                {
                                        continue;
                                }
                        }
                        printf("%c->%c\n",i,j);
                }
        }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冒泡法排序
*完成日期:02.04.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t main(void)
{
        u8 i,j;
        u8 array[10];
        u8 t;
        printf("Please Input ten numbers:");

        for(i = 0; i < 10; i++)
        {
                scanf("%d",&array);
        }
        for(i = 0; i < 9; i++)
        {
                for(j = 0; j < 9 - i; j++)
                {
                        if(array[j + 1] < array[j])
                        {
                                t = array[j + 1];
                                array[j + 1] = array[j];
                                array[j] = t;
                        }
                }
        }
        for(i = 0; i < 10; i++)
        {
                printf("%d ",array);
        }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二维数组行列互换
*完成日期:02.05.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t main(void)
{
        u8 a[2][3] = {{1,2,3},{4,5,6}};
        u8 b[3][2];
        u8 i,j;
        for(i = 0; i < 3; i++)
        {
                for(j = 0; j < 2; j++)
                {
                        b[j] = a[j];
                        printf("%d ",b[j]);
                        if(j == 1)
                        {
                                putchar('\n');
                        }
                }
        }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求矩阵中最大元素
*完成日期:02.05.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t main(void)
{
        u8 a[][4] = {13,2,3,4,15,6,7,8,9,10,11,5};
        u8 i,j,t = 0;
        u8 q,e;
        for(i = 0; i < 3; i++)
        {
                for(j = 0; j < 4; j++)
                {
                        printf("%d ",a[j]);
                        if(j == 3)
                        {
                                putchar('\n');
                        }
                        if(t < a[j])
                        {
                                t = a[j];
                                q = i;
                                e = j;
                        }
                }
        }
        printf("第%d行第%d列的数值最大为%d\n",q + 1,e + 1,t);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字符串连接
*完成日期:02.05.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t main(void)
{
        u8 str1[50] = "People's Republic of ";
        u8 str2[50] = "China";
        puts(strcat(str1,str2));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求素数
*完成日期:02.06.2018
*函数作者:bqgup
*************************************************************************************/
/*************************************************************************************
伪代码分析:
1、让此数a被i除(i的值从2变到a - 1)
2、如果a能被2~(a - 1)之中任何一个整数整除,则表示a肯定不是素数,跳出循环,此时i < a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t main(void)
{
        u8 a;
        u8 i;
        printf("Please Input a num:");
        scanf("%d",&a);
        for(i = 2; i <= a - 1; i++)
        {
                if(a % i == 0)
                {
                        break;
                }
        }
        if(i < a)
        {
                printf("no prime");
        }
        else
        {
                printf("yes prime");
        }
        putchar('\n');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用筛选法求100之内的素数
*完成日期:02.06.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t main(void)
{

        u8 i,j;
        for(i = 2; i <= 100; i++)
        {
                for(j = 2; j <= i - 1; j++)
                {
                        if(i % j == 0)
                        {
                                break;
                        }
                }
                        if(j < i)
                        {
                                printf("%d no prime\n",i);
                        }
                        else
                        {
                                printf("%d yes prime\n",i);
                        }
        }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用选择法对10个整数排序
*完成日期:02.06.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t main(void)
{

        u8 i,j;
        u8 a[10];
        u8 t;
        for(i = 0; i < 10; i++)
        {
                scanf("%d",&a);
        }
        for(i = 0; i < 9; i++)
        {
                for(j = 0; j < 9 - i; j++)
                {
                        if(a[i + 1] < a)
                        {
                                t = a[i + 1];
                                a[i + 1] = a;
                                a = t;
                        }
                }
        }
        for(i = 0; i < 10; i++)
        {
                printf("%d ",a);
        }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求一个3 X 3 的整型矩阵对角线元素之和
*完成日期:02.06.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t main(void)
{

        u8 i,j;
        u8 a[3][3];
        u8 sum = 0;
        for(i = 0; i < 3; i++)
        {
                for(j = 0; j < 3; j++)
                {
                scanf("%d",&a[j]);
                }

        }
        for(i = 0; i < 3; i++)
        {
                for(j = 0; j < 3; j++)
                {
                        printf("%d ",a[j]);
                        if(j == 2)
                        {
                                putchar('\n');
                        }
                }

        }
        for(i = 0; i < 3; i++)
        {
                for(j = 0; j < 3; j++)
                {

                        if(j == i)
                        {
                                sum += a[j];
                        }
                }

        }
        printf("%d\n",sum);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按照原排序规律将一个数插入数组中
*完成日期:02.07.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t main(void)
{

        u8 i,j;
        u8 a[5] = {1,4,8,9,16};
        u8 b;
        u8 sum = 0;
        scanf("%d",&sum);
        for(i = 0; i < 5; i++)
        {
                if(sum >= a && sum <= a[i + 1])
                {
                        b = i;
                        break;
                }

        }
        a = sum;
        for(i = 0; i < 5; i++)
        {
                printf("%d ",a);
        }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数组逆序重新存放
*完成日期:02.07.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t main(void)
{

        u8 i,j;
        u8 a[5];
        for(i = 0; i < 5; i++)
        {
                scanf("%d",&a);
        }
        for(i = 0; i < 5; i++)
        {
                printf("%d ",a);
        }
        putchar('\n');
        for(i = 0; i < 5; i++)
        {
                printf("%d ",a[4 - i]);
        }
        putchar('\n');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10 X 10杨辉三角
*完成日期:02.14.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t main(void)
{

        u8 i,j;
        u8 a[10][10];
        for(i = 0; i < 10; i++)
        {
                for(j = 0; j < 10; j++)
                {
                        if(j == i)
                        {
                                a[j] = 1;
                        }
                        if(j == 0)
                        {
                                a[j] = 1;
                        }
                        if(j != i && j != 0)
                        {
                                a[j] = a[i - 1][j] + a[i - 1][j - 1];
                        }

                }
        }
        for(i = 0; i < 10; i++)
        {
                for(j = 0; j <= i; j++)
                {
                        printf("%d  ",a[j]);
                        if(j == i)
                        {
                                putchar('\n');

                        }
                }
        }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删除字符串中任意一个字符
*完成日期:02.16.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CHARACTER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str[80];
u8 i,j;
int main(void)
{
        gets(str);
        for(i = j = 0; str != '\0'; i++)
        {
                if(str != CHARACTER)
                {
                        str[j++] = str;
                }

        }
                str[j] = '\0';
        printf("%s\n",str);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不用strcat连接两个字符串(普通版)
*完成日期:02.16.2018
*函数作者:bqgu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str[80];
u8 str1[] = "I love you ";
u8 str2[] = "B Q G !!!!!";
u8 i,j;
int main(void)
{
        for(i = 0; i < sizeof(str1); i++)
        {
                str = str1;
        }
        for(j = 0; j < sizeof(str2); j++)
        {
                str[sizeof(str1) + j - 1] = str2[j];
        }
                printf("%s\n",str);

}
/*********************end of file***************************/
/*************************************************************************************
*项目需求:不用strcat连接两个字符串(封装版)
*完成日期:02.16.2018
*函数作者:(来源于网上)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str[80];
u8 str1[] = "I love you ";
u8 str2[] = "B Q G !!!!!";
u8 i,j;
int main(void)
{
                while(str1 != '\0')
                {
                        i++;
                }
                while(str2[j] != '\0')
                {
                        str1[i++] = str2[j++];
                }
                str1 = '\0';
                printf("%s\n",str1);
}
/*********************end of file***************************/

网友:
大牛啊,腻害

网友A:
阅读体验很差劲啊  利用插入代码块方式多好啊
#include <stdio.h>
#include ...
...

int main(void)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阅读体验很差劲啊  利用插入代码块方式多好啊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多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