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3547评估板评测-性能及稳定性测试评价

楼主:
   TLP3547特点:
       1.  高可靠性、使用寿命长
       2.  小尺寸、无噪声
       3.  双向导通,可替换继电器
  ADC的性能(基准电压为1.2V)
      4.  可支持48-60V的工作接触电压
      5.  最大支持5A的工作电流
      6.  50m欧的导通阻抗
      7.  1-5mS的导通时间
      8.  超低的驱动功耗 0.5mW
      9.  支持2.5KVrms的隔离

  平台搭建
      1.  收到开发板,包装的很好,折开如下:
         a)  一个泡沫信封+说明书+装有开发板的盒子

  2.制做对应的测试板卡(为了方便接线及测试)

    3. 最终的测试平台(电源+显波器+开发板)

  响应测试
      1.  吸合响应:5ms以内

      2.  关断响应:8ms左右

  老化测试
      1.  使用公司的设备,测试框架如下,通过两个程控电源来测试。
         a)  程控电源1:用于控制继电器通断
         b)  程控电源2:检测电压及电流,用于节点是否导通

     2.  使用脚本化编程,进行循环测试
        a)  加载控制电源,检测是否导通(判定电压是否小于一定值)
        b)  关断控制电源,检测是否断开(判断电压是否大于一定值)
        c)  测试时间约170ms左右,但公司的软件小于1S会强制判定FAIL,故加入延时1000ms

      3.  共计老化测试一个晚上超12小时,共计25811次
         a)  全部正常,无操作异常

   老化后响应测试
       1. 吸合响应:还是5ms以内

     2.关断响应:还是8ms左右

  结论
      1.  响应时间较继电器快了2-3倍,基本可直接替换继电器。
      2.  高强度12小时老化后,性能基本与先前一至,稳定可靠,可用于超高寿命的场合。
      3.  驱动功耗只有0.5mW,替换后可大大减少电源的大小。

网友:
发贴感想:
   正想找一些替代物料,感谢EEWORLD正好给这次机会。

   吐槽一下:编辑器太难用了,图片还不能改大小。。。

附上:WORD原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贴感想:
   正想找一些替代物料,感谢EEWORLD正好给这次机会。

   吐槽一下:编辑器太难用了,图 ...

现用的编辑器确实不太好用,我们后面会进行调整的。

网友B:
这个单价不知道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价不知道多少

Mouser 1KUnit  单价30左右,走代理商的话应该会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