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直升机电池更换的提醒

楼主:
在您的遥控直升机上长时间的飞行后,您的直升机的动力可能会降低,使其对该能力无效。在大多数情况下,遥控直升机电池一直是动力的主要贡献者。

一旦你发现电池出现这样的问题,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可以很好地提升直升机的效率,从而带来全新的体验。在您发现电池出现问题并考虑使用RC直升机电池更换之前,必须首先测试关键因素。
直升机在当前观察状态良好时的性能可以表示电池的状态。您的遥控直升飞机电池在其可以保持使用的时间内充电所需的时间必须成正比。如果电池充电时间很长而且只能在短时间内使用,那么你必须考虑RC直升机电池升级。

每个飞行员的喜悦都是留在空中,除非需要降落,这是遥控直升机的一个类似因素。由电池退化引起的紧急停止可能是最不幸运的时刻之一。当在RC直升机电池中发现这种情况时,许多人可能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不同的论坛可能不是处理许多人可能考虑的情况的有效方法,并建议你购买新的。

由于可以将更多功能连接到包括修改的电池,因此将其丢弃可能不是最佳选择。更换电池可能是一个相同的选择,但必须采取许多其他因素,包括获得电池的可用性和成本。一旦你决定更换一个因素,你就可以自己从房子里完成整个过程。您不必再让专家为您处理RC直升机电池更换,只需按照程序开始操作即可。

不要考虑更换直升机中的电池,建议执行所有可能产生差异的基本要求。准确更换你的直升机可能是另一个方法。购买电池更换时必须保持关键的一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电池的重量
根据所处理的直升机的性质,重量变化的可能性更高。因此,击球手的重量必须与直升机的总重量成比例。考虑到RC直升机的状态和功能,您必须获得与第一块电池的所有状况相符的替代品。重量应足够轻,以使直升机有机会像以前一样有效运作。如果可能的话,获得原装电池的更换将节省时间,并在更改后给直升机没有任何情况。

2.飞行时间
这通常是您在主动控制直升机时可能继续飞行的时间。遥控直升机充电电池可以是增加飞行时间的最佳方式。目前市场上有这样的产品可以让您的遥控直升机电池更换成功。电池充电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您只需要充电几个小时就可以使用一整天。考虑电池的放电水平,放电水平越高,飞行时间越长的可能性越大。

3.飞行时间与容量
众所周知,ovonic的锂电池可以为更多的能量提供动力。事实上,随着电池的重量增加,飞行时间变得越短。但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对于计算方法,您必须以安培小时为单位获取电池容量,将mAh转换为Ah,电池容量除以1000.例如,1800mAh / 1000 = 1.8。电池的容量非常关键,每当您飞行时,考虑更换电池非常重要。无论您是在考虑RC直升机电池升级还是RC直升机可充电电池,重点都应放在为您提供动力的电池上。在开始使用直升飞机之前,了解它拥有的动力和动力来源非常重要。这将是确保您在直升机上花费的时间增加的一种方法。因此,电池是每架直升机的重要因素,必须始终保持完美状态。以同样的方式,当你研究电池的容量时,对较大直升机的要求可能与小型直升机略有不同,因为它们可能需要更高容量的电池。这将改变电池的重量,因为重量可能随容量而增加。

4.电压
电池在一般状态下,必须在考虑更换的RC直升机电池的时候进行检查,以帮助了解将来可能存在的任何变化。关键是,您必须选择电压较高的电池。此外,当您考虑使用直升机中的多个电池时,通过串联连接可以轻松提高电压。为了提供替代但等量的电压供您使用,并联连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效果最佳。当您购买直升机的替换电池时,建议根据直升机的要求选择最合适的电池。

5.结论
购买新直升机或更换遥控直升机电池时,直升机的动力来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永远不要权衡更便宜的电源选择与它可以提供的效果。从长远来看,更便宜的选择将更加昂贵,因为您可能需要定期更换或进行频繁充电。

本文翻译并转载自AMPOW博客(A Professional Blog)。

网友A:
中心意思是作为RC直升机电池重量应足够轻,电池管理系统要会根据飞行时间,电池电压电量判断电池容量是否有足够的电量保持顺利返航,,,
电池更换要慎重,,,
避免频繁更换电池,比较昂贵,,
文中有的地方没说出,总体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心意思是作为RC直升机电池重量应足够轻,电池管理系统要会根据飞行时间,电池电压电量判断电池容量是否有 ...

老哥,说的很对,不足之处还请补充

网友:
问题是 楼主的翻译是用的机翻吗?发文之前是否自己好好读一遍,检查和修饰一番?看的太费劲还不如发英文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