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3547评估板评测【替换机械式继电器】

楼主:
          TLP3547评估板评测【替换机械式继电器】

   这款TLP3547使用LED替代了传统机械式继电器的电磁线圈。通过点亮LED控制输出端的通断。可直接替换5V、12V、24V机械继电器。参阅《东芝光继电器机械继电器更换的评估板》可知:在电路板上的LED供电回路通过串接1只1.5K欧电阻来限制LED的最大正向电流。
      正式替换前决定先测试一下LED回路在不同工作电压下的电流,测试结果如下:

                   5V:        2.3mA
                 12V:        6.9mA
                 24V:        14.5mA
                        表1

    从测试结果可知:随着供电电压从低到高变化,LED的电流也从小到大在变化,这个状况将导致在较低电压供电时,由于LED流过电流偏小,使得输出端MOS管导通时内阻增大而发热。因此建议根据不同工作电压更换不同阻值的限流电阻。

    本次评测将选用的工作主板供电电压为24V、工作电流约2A的单片机控制板,供电的通断控制使用松下12V机械式继电器,继电器电磁线圈的工作电压由24V经过稳压IC降压为12V(图1)。从表1可知12V供电时LED的工作电流是6.9mA,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电流。这个板子的工作条件直接使用TLP3547评估板来替换非常合适。改接的电路原理图见图2,实物图见图3。

                                图3

      改接完成后通电工作正常,效果还是令人满意的。如果它的价格与机械继电器的价格相差不大的话,替换后将能进一步节省PCB板的占用面积。且使用寿命将大大提高。
      通电10分钟后TLP3547微微发热。看来TLP3547的散热还需要更加完善。
速度测试:
      由于目标板上连接有3300uF大容量电解电容,使得通电后+24V上升时间本来就有延迟,所以这个测试没有意义,见图4.

           图4

网友A:
请问你是收到的样品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收到的样品测试吗?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