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第三弹:USART使用DMA+IDLE中断方式不定长字节数据收发

楼主:
      本次实现的功能时配置gd32实现usart+dma实现串口收发数据,接收使用IDLE中断来实现接收不定长数据字节。
一、硬件简介
1、1       DMA简介(配图)
1、2       DMA操作简介(配图)
1、3       DMA通道配置(配图)
1、4       DMA请求映射及个通道请求表(配图)
1、5       DMA寄存器(配图)
每个通道有下边一组6个寄存器。
二、功能实现
2.1可以借鉴的例程(配图)
图中usart_printf例程实现了串口使用printf格式化输出,程序包含串口的基本初始化过程;05_USART_HyperTerminal_Interrupt实现了串口收发数据回环测试,使用了TBE和RBNE中断,程序包含串口的初始化过程、中断的使能过程已经中断服务函数的使用;06_USART_DMA实现了串口通过DMA方式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数据回环测试,包含串口的初始化、DMA通道的配置过程、串口DMA方式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的配置过程。
2.2使用GD32官方库的功能实现
串口数据收发保存数据结构定义:
#define RX_LEN 300
#define TX_LEN 300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RX_flag:1;        //IDLE receive flag
uint16_t RX_Size;          //receive length
uint8_t  RX_pData[RX_LEN]; //DMA receive buffer
}USART_RECEIVETYPE;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TX_flag:1;        //IDLE tx flag
uint16_t TX_Size;          //tx length
uint8_t  TX_pData[RX_LEN]; //DMA tx buffer
}USART_TRANSBYTE;
USART_RECEIVETYPE Usart_ReceiveStruct;
USART_TRANSBYTE   Usart_TransStruct;

USART_RECEIVETYPE Usart_ReceiveStruct;
USART_TRANSBYTE   Usart_TransStruct;

USART串口DMA发送指定长度数据函数:
void UART_Transmit_DMA(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  DMA_TX_CONFIG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DM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
    /* configure the USART TX DMA channel */
    dma_deinit(DMA_CH3);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pData;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Size;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SART1_TDATA_ADDRESS;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DMA_CH3,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_CH3);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_CH3);
    /*****************  END  DMA_TX_CONFIG  ****************/
    /* enable the DMA channel1 and channel3 */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3);
    /* USART DMA enable for transmission */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EVAL_COM1, USART_DENT_ENABLE); //USART配置DMA发送
}

USART串口DMA方式接收数据函数实现:
void UART_Receive_DMA(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  DMA_RX_CONFIG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DM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

    /* configure the USART RX DMA channel */
    dma_deinit(DMA_CH4);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pData;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Size;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SART1_RDATA_ADDRESS;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DMA_CH4,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_CH4);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_CH4);
    /*****************  END  DMA_RX_CONFIG  ****************/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4);
    usart_dma_receive_config(EVAL_COM1, USART_DENR_ENABLE);  //USART配置DMA接收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实现:

    UsartReceive_IDLE(&Usart_ReceiveStruct);
}

void UsartReceive_IDLE(USART_RECEIVETYPE *Usart_ReceiveStruct)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INT_FLAG_IDLE)) //检测到空闲线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EVAL_COM1, USART_INT_FLAG_IDLE);
        dma_channel_disable(DMA_CH4);  //CHEN位为0时才能配置DMA
        Usart_ReceiveStruct->RX_Size =  RX_LEN - dma_transfer_number_get(DMA_CH4);
        Usart_ReceiveStruct->RX_flag = 1;
        UART_Transmit_DMA(Usart_ReceiveStruct->RX_pData, Usart_ReceiveStruct->RX_Size);
        UART_Receive_DMA(Usart_ReceiveStruct->RX_pData, RX_LEN);

    }
}

       功能,把串口dma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后,获取接收到的数据长度,然后再原样发送出去。

      结果见图:
图中为自定义10组数据,GD32接收后,返回上位机接收到的字符个数,带有时间戳。
图中为自定义10组数据,数据长度不一,接收到数据后原样通过串口再发送给上位机。

网友A:
楼主可否发下整个代码工程文件作下参考呢? 164227186@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发下整个代码工程文件作下参考呢?

见第六弹

网友:
谁还有示例代码吗?

网友:
正好也想着通过dma和空闲中断实现串口数据的收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