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择哪款芯片?

楼主:
请教做两个任务j,d,选择哪款芯片合适,stc可以吗?
~
for { j+d=p;p==20;
d=2;
j=y=k;
y=5(y++)//
if(y>5<7)
y=y+1;
if(y>7<14)
y=j+1;
if(y>15<19)
y=k+1;
else
j=5;
}

网友:
楼主,请把具体任务说清楚,你任务都不说,别人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具体任务说清楚,stc也有很多芯片。如果只是简单的判断功能,stc51系列可以完成。

网友:
就楼主贴出的代码而言,如果是运行该代码,任何MCU、MPU都可以,哪怕是1971年推出的世界上第一颗处理器Intel 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