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D32F350的数字式电容表

楼主:
            基于GD32F350的数字式电容表

项目概述:
      GD32F350开发板使用了兆易最新推出的ARM Cortex-M4的32位通用微控制器GD32F350RB,这款芯片自带2路比较器,非常适合用来制作一款低成本的数字式电容表。

设计方案:
      图1是由比较器构成的RC自激振荡电路,R1、R2为比较器正端提供1/2偏压,R3是正反馈电阻,待测电容Cx与RT、CT决定了振荡器的输出频率,基本不受供电电压影响。比较器负输入端与输出端的波形见图2。当RT和CT固定不变时,比较器输出端PT1输出的方波频率与待测电容Cx的容量成反比。

                                         图1

                                       图2

      利用GD32F350RB片内自带的轨对轨比较器CMP0,只要外加少量阻容元件,就能构成图1的RC自激振荡电路。然后配置GD32F350的TIMER1每1秒中断1次,读取脉冲个数并计算就能得到待测电容Cx的值。这款低成本的数字电容表的测量范围(具有2位小数的3个自动切换的量程):

1.00pf  - 1999.99pf
2.00nf  - 999.99nf
1.00uf  - 10.00uf

方案实施

A、硬件资源:

      参阅GD32F350手册可知,GD32F350内置的通用比较器可连接的资源非常丰富,用户可以很灵活方便组成各种不同应用功能。本方案(见图3)使用图中红框的连接引脚实现图1自激振荡器功能。比较器的输出直接触发GD32F350内部的EXTI进行计数。

                        图3

      同时,为开发板配置了一片OLED显示屏用来显示测试结果,相关原理图见图4。使用洞洞板焊接了所需的外扩电路。

                                   图4

B、软件资源:

      软件流程很简单,见图5.

                             图5

C、中断资源:

1、ADC_CMP_IRQn
2、CMP0输出中断EXTI21
3、TIMER1_IRQn

D、开发环境:

1、  使用MDK5;
2、  下载GigaDevice.GD32F30x0_DFP.1.0.0.pack为MDK5添加驱动补丁。
3、 下载GD官方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V1.0.0.rar固件库,直接利用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V1.0.0\Template文件夹的演示工程修改添加代码。

     在gd_eval_led_init()函数中配置了LED4来监测1秒中断的工作状况,在官方gd32f3x0_eval.h定义的LED有误,请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69871-1-1.html  进行修改。

E、主要代码

main()
#include "gd32f3x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gd32f3x0_eval.h"
#include "oled.h"
static void rcu_config(void);
static void gpio_config(void);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static void cmp_config(void);
static void timer1_configuration(void);
static void To_Buf(void);
__IO uint32_t CAP_Value,CMP_Count=0x00;__IO uint32_t CAP;
uint8_t Number_buf[12],CAP_OK=0;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rcu_config();
    gpio_config();
    gd_eval_led_init(LED4);
    OLED_Init();
    OLED_Clear();
    cmp_config();
    timer1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LCD_Print(8, 0,"基于GD32F350的",TYPE16X16,TYPE8X16);
    LCD_Print(24, 16,"数字电容表",TYPE16X16,TYPE8X16);
    CAP_OK=0x00;

    while (1)
                {
                    while(CAP_OK==0x00);
                     To_Buf();
                      LCD_Print(16, 40,Number_buf,TYPE16X16,TYPE8X16);
                      CAP_OK=0x00;
                      CMP_Count=0;
                }
}

cmp_config()
static void cmp_config(void)
{
    cmp_mode_init(CMP0, CMP_VERYLOWSPEED , CMP_PA5, CMP_HYSTERESIS_HIGH);
    cmp_output_init(CMP0,CMP_OUTPUT_NONE , CMP_OUTPUT_POLARITY_NOINVERTED);//CMP_OUTPUT_TIMER2IC0
    cmp_enable(CMP0);
}

gpio_config()

static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GPIO_PIN_5);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NALOG,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6);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7,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2|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2|GPIO_PIN_14|GPIO_PIN_15);
}

nvic_configuration()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1_SUB3);
    nvic_irq_enable(TIMER1_IRQn, 1, 1);
    nvic_irq_enable(ADC_CMP_IRQn, 0, 1);
    exti_init(EXTI_21,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RISING);
    exti_interrupt_enable(EXTI_21);
}

timer1_configuration()
void timer1_configuration(void)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deinit(TIMER1);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5399;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1480;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timer_initpara);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TIMER_CH_0,74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TIMER_CH_0,TIMER_OC_MODE_TIMING);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DISABLE);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1,TIMER_INT_CH0);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TIMER_INT_CH0);
    timer_enable(TIMER1);
}

ADC_CMP_IRQHandler()
void ADC_CMP_IRQHandler(void)
{
    CMP_Count++;
    EXTI_PD |=0X200000;
}

TIMER1_IRQHandler()
void TIMER1_IRQHandler(void)
{
     if(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1, TIMER_INT_CH0))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TIMER_INT_CH0);
          CAP_Value=CMP_Count;
          gd_eval_led_toggle(LED4);
          CAP_OK=0x01;
          }
}

OLED驱动代码网上彼彼皆是,就不再重复贴出了。

运行结果见图6

                                       图6

视频

补充内容 (2018-11-3 20:26):
static void To_Buf(void)
{        uint8_t unit;
if(CAP_Value==0)CAP_Value=1;

                if((uint32_t)CAP_Value>14799)                                                                                        //1.00pf-1999.99pf
                        {
                                CAP=14800000000/CAP_Value;
                                CAP-=125300;
                                if(CAP&0X80000000)CAP=0X00;
                                unit=0;
                        }
                        else
                if((CAP_Value<14800)&&(CAP_Value>148))                //2.00nf-999.99nf
                        {
                                CAP=14800000/CAP_Value;
                                CAP-=148;
                                unit=1;
                        }
                        else
                                if(CAP_Value>13)
                        {
                                CAP=14800/CAP_Value;                                                                                //1.00uf-10.00uf
                                unit=2;
                        }

        if(CAP<1000000)
                        Number_buf[0]=' ';
                        else
                        Number_buf[0]=(CAP%10000000/1000000)+0x30;
                if(CAP<100000)
                        Number_buf[1]=' ';
                        else
                        Number_buf[1]=(CAP%1000000/100000)+0x30;
                if(CAP<10000)
                        Number_buf[2]=' ';
                        else
                        Number_buf[2]=(CAP%100000/10000)+0x30;
                if(CAP<1000)
                        Number_buf[3]=' ';
                        else
                        Number_buf[3]=(CAP%10000/1000)+0x30;

                if(CAP<100)
                        Number_buf[4]=' ';
                        else
                        Number_buf[4]=(CAP%1000/100)+0x30;
                        Number_buf[5]='.';

                        Number_buf[6]=(CAP%100/10)+0x30;

                        Number_buf[7]=(CAP%10)+0x30;
                        Number_buf[8]=' ';

                        if(unit==0)
                        Number_buf[9]='p';
                        else
                        if(unit==1)
                        Number_buf[9]='n';
                        else
                        if(unit==2)
                        Number_buf[9]='u';
                        Number_buf[10]='f';
                        Number_buf[11]='\0';
}

网友:
来自 2楼

附给评委补充材料:

经验分享
wenyangzeng
GD32F350开发板调试环境建立
经验分享
wenyangzeng
GD32F3x0固件库一个文件的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强大,学习了

谢谢楼上的支持

网友B:
这个设计很简洁。用Timer测量,分辨率可以。 重复测量的稳定度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很简洁。用Timer测量,分辨率可以。 重复测量的稳定度怎样?

主要就是定时器的定时精度和比较器自激振荡脉冲的抖动率。抖动率引起测量值小数位的波动。

网友:
项目源码 PCB没有提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附给评委补充材料:

附件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附给评委补充材料:

gd32f3x0_eval.h的修改附件

网友:
作者补充作品完整源码

网友:
版主过奖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