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更新固件导致错误的通用恢复方法

楼主:
不知道我的仿真器的版本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当 IAR 5.5 提示升级固件后, 点选 YES, 弹出升级进度, 到一半的时候, 提示要求将 USB 连接 断开, 再 插上, 之后再点选 YES 继续, 当点选 YES 后, 仿真器的名字就不再是 "MSP-FET430UIF - VCP" ,而成了"TUSB3410 Device", 查询了N 多资料后才知道, 提示第二次插入 USB 后, 实际上是将仿真器的 TUSB3410 中的 EEPROM 数据进行了升级, 这也是论坛中所说的 V2 版本升级到 V3 版本的情况, 但是那个程序是对应成功升级的情况, 如果升级失败了呢? 我测试了那个程序, 在我的这个上面完全不能使用, 提示根本找不到仿真器.最后GOOGLE查询多方资料, BAIDU真的是搜索不到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结果是:"TUSB3410 Device"  对应的 VID(公司代码)= 0451  PID(产品代码)= 3410"MSP-FET430UIF - VCP"  对应的 VID= 0451 PID=F430

也就是说, 经过 IAR 5.5 的升级, 产品代码被修改了.我当前使用的仿真器:如果有类似经历的朋友, 请参考下面的解决方法:

第一, 下载附件内容

第二, 安装 TI USB EEPROM Burner 软件(压缩包中), 如果提示安装驱动等,就选择 允许.

第三, 在设备管理器中确认,  TUSB3410 驱动名称是否已经变成 "TI TUSB3410 EEPROMBurner", 如果不是的话, 自定义安装驱动, 并且寻找到软件安装目录下去寻找对应的驱动.直到确定驱动名称更改了为止.

第四, 启动 "EEPROM Burner" 软件, 在串口选择中选择 "TI TUSB3410 EEPROMBurner", 下面的容量选择 128K, 之后点选 "Erease EEPROM" 按钮, 之后等待 10 分钟左右. 等待进度条走到头, 并提示成功的信息窗口.

第五, 在文件选择浏览到你下载的另一个附件, 并选择"MSP-FET430UIF - VCP.bin" 文件, 点选"Program EEPROM" 按钮, 等待大约 1 分钟, 等待进度条走到头, 并提示成功信息窗口.

第六, 拔掉 USB 连接线, 再次插入 USB 连接线, 重新安装 TUSB3410 的驱动程序, 手动安装驱动程序, 选择到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430\drivers\TIUSBFET\XP32" 或者对应的位置, 之后会提示成功安装驱动, 此时 驱动名称已经从 "TUSB3410 Device"  恢复为 "MSP-FET430UIF - VCP" .

至此, TUSB3410 芯片已经搞定.

---------------------另外, 如果 MSP430F1612 芯片的程序也被更新的情况下, 就需要重新刷固件才行.我的这个仿真器可以用自己的 TUSB3410 芯片, 使用 BSL 功能去烧写 MSP430F612 的固件.

第一, 下载附件内容:

第二, 启动 "mspfet.exe", 点选菜单中的 "工具" ->"选项" 在右边的 当前适配器中选择 "BSL" 下面的端口选择 TUSB3410 对应的 COM口, 点选 "确定"

第三, 点选菜单中的 "文件" -> "打开", 选择"MSP430F1612 固件.txt" .

第四, 点选菜单中的 "操作" -> "自动", 等待完成即可.第五, 完成后,请拔掉 USB 接口, 再插入 USB 接口. 至此, MSP430F1612 芯片已经搞定

---------------------之后再用低版本的 IAR 升级固件, 一切恢复正常使用, 我当前用的是 IAR5.3 版本, 如果仍旧用 IAR5.5 版本, 我的这个仿真器仍旧会发生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