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口

楼主:
各位前辈好,我想外接20V直流电源给我的板子供电,我的板子上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接口来连接外部的20V电源,能不能用DB15?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不超过数百mA),是可以使用的。不过,有些浪费,除非DB15的多余引脚另有其它用途。

网友A:
如果电流有几安培用什么比较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有几安培用什么比较好啊

3A也是几安,5A也是几安,,
但用选起接插件来相差还是很大的
经常插拔不?
最大负载几安?
还有其他要求没,比如外壳,防护等级IP多少,还是一般连接就行
需要端子连接,还是圆形连接器, 电源接插件,航空插头等等,,

网友:
三五A的电流,至少要用VH3.96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A也是几安,5A也是几安,,
但用选起接插件来相差还是很大的
经常插拔不?
最大负载几安?
还有其他 ...

直流电源是为稳压电路的输入,稳压需要输出多个电压,其中最大的电流要求有1.5A,所以我想问下用什么样的电源接口比较好

网友:
直接去DIGIKEY上查,按你自己要求筛选就行了

网友B:
电流不大,选连接件时留足富裕量
HX2.54的
KF2510的接线端子2.54mm间距
CH3.96,VH3.96
都可以,要根据自己确定好引脚间距,找插拔式pcb接线端子公母对插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选连接件时留足富裕量
HX2.54的
KF2510的接线端子2.54mm间距
CH3.96,VH3.96
都可以,要根据 ...

前辈您好我查了一下VH3.96有很多系列,我对这个连接器不熟悉也没找到资料介绍的,我不知道VHR-2N/3N/4N等有什么区别,还有B2P/3P/4P系列和VHR是不是一对连接器啊,对这些连接器哪个针接地哪个接电源正极我也不知道,也没有查到这些介绍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您好我查了一下VH3.96有很多系列,我对这个连接器不熟悉也没找到资料介绍的,我不知道VHR-2N/3N/4N等 ...

这些接插件也是在电路板子中用过,不是所有板子都用这些,都是根据自己板实现的功能确定
一般大的供应商都会提供这些接插件的规格书,
大部分都从网上查VHR-2N;VHR-3N;VHR-4N;VHR-5N;VHR-6N;中文规格书,

网友:
没事就去digikey, JLC网站东看西瞧。过去俺用端子都是去赛格柜台乱七八糟的买一些回来,要用的时侯再拍个照片QQ发过去说:这寄一包过来,却不知道叫啥。想想真傻,过去根本不关注这种事情。

网友:
“对这些连接器哪个针接地哪个接电源正极”
产品有标准要求的按标准来
没有的自己定义,或根据外接的插接件定义,,
电路板上要有明确标注,接插件最好选择防反接插的
选择标准的接插件都是标准的间距,PCB板要根据标准接插件画
确定的依据还是要熟悉自己的产品,,
不是那么难,多拆机一些身边的一些电路板,电子产品观看

网友:
选用接口还是按官网资料,实际实例里面别人的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