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中的三极管如何导通

楼主:
大佬们,有一个交流过零检测的电路。小弟目前没有看懂这个电路中三极管是如何导通的,三极管B极电压从何而来。谢谢!

网友:
R41R42两支电阻为510千欧,加起来超过1兆欧。你那个UC电压为1千伏,也顶多只能有1mA电流。

网友A:
“小弟目前没有看懂这个电路中三极管是如何导通的”

交流市电正半周期,V14不会导通,因为没有基极电流。但正半周期交流市电会经D21、R41、R42和D15为C27充电,方向上正下负,电压由Z4决定。
交流市电过零(由正峰值下降到一定程度),C29两端电压不高但仍为上正下负,C27为V14提供直流电源,V14导通,随即C27放电完毕,恢复到关断状态。故光耦输出为窄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目前没有看懂这个电路中三极管是如何导通的”

交流市电正半周期,V14不会导通,因为没有基极电流 ...

@maychang 这个回答是正解,经过我的测量的确出现了一个短脉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