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与buck电路

楼主:
如何改变buck电路与boost电路的工作模式(连续与不连续模式)

网友A:
电感取值决定你的电路工作在什么电流模式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取值决定你的电路工作在什么电流模式下

那这两种模式下的电感值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两种模式下的电感值该如何计算呢

BUCK的临界电感值[(1-D)*RL]/2f
BOOST的临界电感值{D*[(1-D)^2]*RL}/2f
具体还得根据你实际电路的实际参数来选择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UCK的临界电感值[(1-D)*RL]/2f
BOOST的临界电感值{D*[(1-D)^2]*RL}/2f
具体还得根据你实际电路的实际 ...

也就是说还要根据输入输出电流大小来考虑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还要根据输入输出电流大小来考虑吗

根据你的开关频率 你的负载  你的占空比来考虑
而这些参数  肯定会根据你的设计要求来决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开关频率 你的负载  你的占空比来考虑
而这些参数  肯定会根据你的设计要求来决定啊

我在百度上看到的这一个公式和你那一个有什么区别啊    L=[(输入电压-输出电压-MOS管饱和电压)*导通时间TON]/2*IOmax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百度上看到的这一个公式和你那一个有什么区别啊    L=[(输入电压-输出电压-MOS管饱和电压)*导通时 ...

公式推导过程不一样而已啊  你得弄明白什么时候是断续 什么时候是连续啊。。。。半周期内 电感电流会上升到最大值 而下半周期 电感电流能从最大值降到0就是临界/断续模式  不能降到0就是连续模式   多看看电力电子的课本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式推导过程不一样而已啊  你得弄明白什么时候是断续 什么时候是连续啊。。。。半周期内 电感电流会上升 ...

。。我是自学所以有点懵。。。那个所以说就是选用的电感值大于公式计算出来的电感值时,就是连续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自学所以有点懵。。。那个所以说就是选用的电感值大于公式计算出来的电感值时,就是连续模式吗

恩恩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自学所以有点懵。。。那个所以说就是选用的电感值大于公式计算出来的电感值时,就是连续模式吗

“所以说就是选用的电感值大于公式计算出来的电感值时,就是连续模式吗”

问题在于你“公式计算出来的电感值”是根据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负载电流……等等参数,这些条件发生了变化,你“公式计算出来的电感值”也就变化了。
所以,还是应该以8楼szc5b所说“电感电流能从最大值降到0就是临界/断续模式  不能降到0就是连续模式”为准来定义断续和连续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百度上看到的这一个公式和你那一个有什么区别啊    L=[(输入电压-输出电压-MOS管饱和电压)*导通时 ...

推导的结果一般是取决于你自身思维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