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路板设计的小伙伴吗?有一个项目的电路板设计工作需要支持。

楼主:
有电路板设计的小伙伴吗?有一个项目的电路板设计工作需要支持。

网友A:
具体要求和待遇?而且最好说明下大体需要绘制什么样的板子,是负责画板子还是啥?有要求用的软件是什么吗?这样网友们才好分辨和考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求和待遇?而且最好说明下大体需要绘制什么样的板子,是负责画板子还是啥?有要求用的软件是什么吗? ...

设计要求:有两个电机通过摩擦轮带动一块板的运动,需要实现功能1.前进和后退功能,也就是两个电机同时正反转,2.旋转,正反转,也就是一个电机向前,一个向后,遥控开关按一下旋转90°。还有一个电磁阀要控制,开关遥控一下,电磁阀吸合,三秒后自动断电回弹。附加要求,需要给电磁阀做限流,可以通过电路板给所使用的电池充电,充电时有稳压保护,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要有欠压保护,就是电压过低时,停止工作。设计过程的要求就是画板子,程度就是可以实现功能,然后生产厂家拿到设计图可以照图生产就可以,电路板设计尺寸60mm*80mm,软件这块我这边不太懂,待遇私聊。

网友B:
这是典型的项目经理口气,,,
“设计过程的要求就是画板子”,,,
这一堆功能,要先进行原理图的设计,然后才是PCB板画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典型的项目经理口气,,,
“设计过程的要求就是画板子”,,,
这一堆功能,要先进行原理图的设计, ...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块我不是太懂这个,只是领导交代任务,可能表达上有欠缺和冲撞,还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块我不是太懂这个,只是领导交代任务,可能表达上有欠缺和冲撞,还请见谅

可以私聊吗?

网友:
哦!是什么样的项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