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7745的输入电容范围

楼主:
AD7745的电容输入范围是正负8PF,但我现在的应用中需要测量的电容最大只有3PF,想尽可能提高系统的分辨率何玲面度,该怎么处理才能够满足输入要求呢,能否把最大3PF的电容范围扩展到正负8PF,或者0到16pF呢,哪位能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ad7745支持单端模式0~4pf输入
见数据手册Figure 30. CDC Single-Ended Input M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7745支持单端模式0~4pf输入
见数据手册Figure 30. CDC Single-Ended Input Mode

谢谢版主,再问一下,如果用7747的话,需要保证分辨率和灵敏度要求,该如何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