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电阻电容搭成的心形流水灯

楼主:
七夕节的时候给女朋友做了个小玩意,60颗LED灯组成的一箭穿心流水灯,上电后红绿蓝三种颜色的图案会交替闪烁。
电路原理和效果图片见下图:

网友:
可以玩玩单片机控制LED点阵,显示汉字更有趣

网友A:
用单片机控制的话,图样可以复杂得多,各LED可以依次点亮,“一箭穿心”的箭可以一个一个LED依次动作,有动态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控制的话,图样可以复杂得多,各LED可以依次点亮,“一箭穿心”的箭可以一个一个LED依次动作,有动 ...

当时也就是图个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也就是图个简单,

移相振荡器,当然是很简单。不过移相振荡器不可能做很复杂的花样,不能随意控制。用单片机可以做非常复杂的花样,这是单片机的长处。

网友:
品牌:ON TI MICROCHIP IR ST JST Littelfuse Molex Exar TDK A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