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94ncpdt新画板子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
CCS连接测试如下
The controller cannot monitor the value on the EMU[1] pin.
The controller cannot control the timing on output pins.
The controller cannot control the timing on input pins.
The scan-path link-delay has been set to exactly '0' (0x0000).
-----[Perform the Integrity scan-test on the JTAG IR]------------------------
This test will use blocks of 64 32-bit words.
This test will be applied just once.
Do a test using 0xFFFFFFFF.
Scan tests: 1, skipped: 0, failed: 0
Do a test using 0x00000000.
Scan tests: 2, skipped: 0, failed: 0
Do a test using 0xFE03E0E2.
Scan tests: 3, skipped: 0, failed: 0
Do a test using 0x01FC1F1D.
Scan tests: 4, skipped: 0, failed: 0
Do a test using 0x5533CCAA.
Scan tests: 5, skipped: 0, failed: 0
Do a test using 0xAACC3355.
Scan tests: 6, skipped: 0, failed: 0
All of the values were scanned correctly.
The JTAG IR Integrity scan-test has succeeded.
-----[Perform the Integrity scan-test on the JTAG DR]------------------------
This test will use blocks of 64 32-bit words.
This test will be applied just once.
Do a test using 0xFFFFFFFF.
Scan tests: 1, skipped: 0, failed: 0
Do a test using 0x00000000.
Scan tests: 2, skipped: 0, failed: 0
Do a test using 0xFE03E0E2.
Scan tests: 3, skipped: 0, failed: 0
Do a test using 0x01FC1F1D.
Scan tests: 4, skipped: 0, failed: 0
Do a test using 0x5533CCAA.
Scan tests: 5, skipped: 0, failed: 0
Do a test using 0xAACC3355.
Scan tests: 6, skipped: 0, failed: 0
All of the values were scanned correctly.
The JTAG DR Integrity scan-test has succeeded.
[End: Texas Instruments XDS110 USB Debug Probe_0]

CCS调试错误如下
CORTEX_M4_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2062 @ 0x0) Unable to halt device.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7.0.100.0)

用MDK能扫描到芯片ID。

实在解决不了了?希望哪位有类似经历的大佬给点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
你试了几块板子啊?
要不再焊块试试

排除焊接问题

网友:
买块lm4f232更省事

网友:
公司项目用的,能用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了几块板子啊?
要不再焊块试试

排除焊接问题

焊接了2块都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焊接了2块都是这样的

那就要看看你硬件了!最小系统查查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焊接了2块都是这样的

项目用开发板很正常呀,撸码的与画板子的分开,撸码的可以先撸起来,画板子的硬件没有问题的时直接换个板子测试下不就行了,如果画板子的渣,项目就一直拖着了……你这边个连芯片都找不到,要不焊工太渣,要不就是画的板子有问题呀!

网友D:
看提示The controller cannot monitor the value on the EMU[1] pin,应该是你画的板子有线没有连接到单片机的引脚,你查查pcb板吧,应该是有没有连线的情况,不行用飞线接起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项目用开发板很正常呀,撸码的与画板子的分开,撸码的可以先撸起来,画板子的硬件没有问题的时直接换个板 ...

程序是用开发板调的,也画了自己的板子准备用在项目上,结果下不了程序,很尴尬啊。电源电压3.246V,晶振也起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提示The controller cannot monitor the value on the EMU[1] pin,应该是你画的板子有线没有连接到单片 ...

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电源都是正常的,那只能找找是不是接触不良这方面的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看看你硬件了!最小系统查查看了!

查了,我怀疑是不是芯片FLASh锁了,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看Jtag口几条线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