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5640能直接输出灰度图像吗?

楼主:
1.手里就一块0v5640, 需要处理灰度图像。
   采用RGB装换麻烦,可以采用YUV,直接将Y信号当成灰度信号,但是看到手册上说Y8模式,不知道各位坛友知道Y8是什么模式。
谢啦。

网友:
我自己回答吧:可以将摄像头设置为YUV格式输出,单取Y值,可作为灰度值。或者将RGB按公式近似转换。

网友A:
现在ov7XX比较多,5是老型号了吧,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ov7XX比较多,5是老型号了吧,没用过

老不老不清楚,ov5640是自带ISP的一款摄像头,如果确实能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不老不清楚,ov5640是自带ISP的一款摄像头,如果确实能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ov5的其它型号以前弄过,缺资料很郁闷,网上搜的资料乱七八糟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v5的其它型号以前弄过,缺资料很郁闷,网上搜的资料乱七八糟对不上.

资料是不多,但是搞起来,确实好用,看需求了,一般的用途,7XX足够了

网友:
学到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