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T6 单片机引脚输入上拉和下拉电路。

楼主:
在做一个项目,想给每一块板子都配置一个地址参数(通过硬件配置),配置电路如图。通过在对应位置焊接68k电阻和0Ω电阻来配置1和0。
不知道是不是68k电阻太大了,焊接68k电阻后有的引脚是1.2V有的却是3.1V。
单片机引脚为浮空输入模式。
现在怀疑的问题有三个:1、电路不合理。2、电阻太大。3、单片机引脚配置问题(不知道PC0-PC7   PD8-PD15是否都可以用做普通IO,例如JTAG引脚要禁用某些功能才能作为普通IO)。
如果我配置引脚为上拉输入,我只在对应位置焊接0Ω电阻下拉到地,这种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A:
上拉一般10k就可以。   引脚为上拉输入,焊接0Ω电阻下拉到地,是可以的。

网友B:
单片机引脚配置输入时输入阻抗很大 68K上拉不应该变成1.2和3.1V。再检查一下你测量电压的方法(比如不能用示波器)和单片机配置
使用内部上拉外部使用0欧当然可以  只不过功耗会大一些 不过如果地址是固定的 可以上电检测一次 然后把低电平引脚的上拉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引脚配置输入时输入阻抗很大 68K上拉不应该变成1.2和3.1V。再检查一下你测量电压的方法(比如不能用 ...

好 我试试  谢谢。测电压我是用万用表测引脚输入得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拉一般10k就可以。   引脚为上拉输入,焊接0Ω电阻下拉到地,是可以的。

之前是单片机配置为浮空输入,然后用上拉电阻和0欧姆电阻去配置0和1 , 但是部分输入读取都是0,还么查到什么原因。

网友:
仅就MCU IO的输入偏置而言,68K足够,甚至680k都可以,因为CMOS电路的输入阻抗很高。MCU的IO通常都设计为“弱上拉”或以“弱上拉”为默认模式,而弱上拉是通过内部偏置电阻实现的,阻值就是数十K欧姆。
配置地址,如果有关IO不是通过长线引出,那只设置下拉偏置就好,上拉靠内部。在IO产线且干扰较大时就需要加上拉了,目的是加强偏置防止逻辑误读,此时的偏置电阻就需要足够小才行,通常在1K-10K间取。

网友:
至于楼主测得IO电平不对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偏置电阻没焊好,二是软件有错,IO配置有误甚至存在周期性输出等等。

网友D:
MCU的IO尽量不要使用“浮空”模式,该模式是在低功耗设计时才需要用到的,且需要很好的考虑逻辑偏置和抗干扰设计。显然,如果不是追求特别低的功耗,那就不应使用该模式。

网友E:
你这几个管脚都不占jtag口,所以不应该有电压,可能是配置的问题.
如果配置成上拉输入更方便些,焊接电阻到地的是0,不焊就是1.
默认状态和楼上说得一样,即使没有初始化的电压也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单片机配置为浮空输入,然后用上拉电阻和0欧姆电阻去配置0和1 , 但是部分输入读取都是0,还么查到 ...

但是部分输入读取都是0,测量一下电压。阻值。检查硬件方面是否有问题。程序配置方面,是否正确。可以简化代码。详细分析。寻找问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MCU的IO尽量不要使用“浮空”模式,该模式是在低功耗设计时才需要用到的,且需要很好的考虑逻辑偏置和抗干 ...

好,您说的我都记下了,我再逐一排除一下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几个管脚都不占jtag口,所以不应该有电压,可能是配置的问题.
如果配置成上拉输入更方便些,焊接电阻到地 ...

好的 ,今天上课没时间弄板子,明天再试试

网友E:
另外感觉你过孔的焊盘有点太小了,直接做在电阻的焊盘上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感觉你过孔的焊盘有点太小了,直接做在电阻的焊盘上好些

好的,谢谢!

网友:
听取了各位的建议,我把68K上拉电阻换成了10K采用浮空输入模式和上拉输入模式都试了以下,问题已经解决了。最后决定采用上拉输入模式,不考虑功耗的情况下,相对于浮空输入模式还是比较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