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锁继电器开关电路(用D触发器)

楼主:
5芯积分
要用按键、D触发器,继电器和外围电路设计一个带自锁功能的开关,按一下按键继电器吸合,再按一下按键继电器断开,求电路图

网友A:
5枚芯币,不屑的走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枚芯币,不屑的走开了~

别走啊,有电路么

网友:
以74HC74为例:将Q非输出端与数据输入端D联接在一起,按键信号从CP端输入,每次CP的上升沿将改变Q端电平(原来高则变成低,原来低则变成高)。J、K端必须接高电平。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T触发器。

网友B:
实际电路,按键信号必须经过整形,才可以送到74HC74的CP端。因为按键总有抖动,按键按一次,电路可能发生很多次翻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路,按键信号必须经过整形,才可以送到74HC74的CP端。因为按键总有抖动,按键按一次,电路可能发生很 ...

谢谢,有没有电路参考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路,按键信号必须经过整形,才可以送到74HC74的CP端。因为按键总有抖动,按键按一次,电路可能发生很 ...

Q的输出直接接继电器么

网友D:
其实就是射频功放的驻波保护电路,你去查下,反向电压大于正向电压。也就相当于你的按键,给个高电平脉冲,然后经过D触发器(运算放大器就行),反馈加2个二极管,输出高电平,也就是锁住了。此时继电器吸合,但是解锁需要另一个开关,或者是复位。继电器就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射频功放的驻波保护电路,你去查下,反向电压大于正向电压。也就相当于你的按键,给个高电平脉冲, ...

谢谢,需要只用一个按键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有没有电路参考下

参考这个电路。截图自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 数字部分 第5版》第5章,第231页。

网友:
引用 网友C:
Q的输出直接接继电器么

数字电路输出能力没有那么大,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至少要再用一支三极管才可以。

网友E:
哎呀,你换个带锁的按键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电路。截图自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 数字部分 第5版》第5章,第231页。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哎呀,你换个带锁的按键不就得了

楼主的问题,是老师留的作业。
实际工作中,用按键控制继电器,都是用带有附加触点的继电器,两个按键,一个常开,一个常闭,一个负责继电器吸合,一个负责继电器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老师留的作业。
实际工作中,用按键控制继电器,都是用带有附近触点的继电器,两个按键, ...

是,为了让其它保护电路也能切断

网友A:
一个不带自锁的按键,仅用D触发器实现自锁还可能(用个三极管自锁电路就行),但要同时还有解锁的功能就不太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不带自锁的按键,仅用D触发器实现自锁还可能(用个三极管自锁电路就行),但要同时还有解锁的功能就不 ...

但要同时还有解锁的功能就不太可能吧。

一点问题也没有。看看T触发器真值表就知道了。

网友:
S脚装了电容,所以上电初始化的最后状态是S脚=L,R脚=H,所以Q的初始态应该是H。如果想变更Q的初始状态为L,则应该把C3电容改到R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