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GD32开发板串口正常通讯,收不到GPRS返回数据

楼主:
经过调用了官方部分代码
GD32板子串口收发通讯正常
用232串口测试了
收发OK

然后我接上了GPRS模块GSM800C
第一种情况:GD32 TX接到GPRS模块的RX,  GPRS模块的TX接到232板子的RX
GD32发送AT
232板子接收到OK

第二种情况:GD32 TX接到GPRS模块的RX,GD32 RX接到GPRS模块的TX
GD32发送AT
GD32接收未进入接收中断

第三种情况:GD32 TX接到232串口的RX
GD32发AT指令成功

第四种情况:GD32 TX接到232串口的RX  GD32 RX接到232串口的TX
GD32发数据成功
232串口向GD32发送数据,GD32串口中断接收数据成功

简单说就是GD32 单独测试串口 是OK , GPRS模块串口收发也是OK的
现在GD32发了数据,GPRS是有回复OK给GD32,但是GD32收不到
P.S. 同样的STM32F103 我也是TX RX同样直连到GPRS模块通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可能是电平不匹配?
GD32的地接到了GPRS模块的GND
gprs模块的tx 应该上拉电平差不多4V  我量了下

我已经尝试把VCC_BAT接3.3V   5V都试了 依旧没有反应

网友:
手机模块4。2左右

加个电平转换会不会不同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模块4。2左右

加个电平转换会不会不同试试

有个三极管电路做电平转换的
电平匹配3.3v试了 依旧接收不到  但是232串口可以接收到
用232单独发给GD32 GD32就能接收到

网友B:
楼主在串口中断中转发给另外的串口了没?
有的话,优先级等等要推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三极管电路做电平转换的
电平匹配3.3v试了 依旧接收不到  但是232串口可以接收到
用232单独发给G ...

R31,R34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串口中断中转发给另外的串口了没?
有的话,优先级等等要推敲一下。

L姐姐 没有哦 串口中断就接收 就用了一个串口1

网友C:
R31 R34都在的  我晚点示波器再看看 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31 R34都在的  我晚点示波器再看看 奇怪

刚开始我的USART1也是连接WIFI模块,本来GD32F350通过R31,R34连接CH340了,也是通讯不正常
后来干脆断开R31,R3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我的USART1也是连接WIFI模块,本来GD32F350通过R31,R34连接CH340了,也是通讯不正常
后来干脆断 ...

哦哦 懂了 懂了
可能情况和你一样  没有断开的 我看错了 我以为是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 懂了 懂了
可能情况和你一样  没有断开的 我看错了 我以为是上拉电阻

断开试试!

网友C:
解决了 我把他换到PA8 PA9了 可以正常收发了 应该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  谢谢 感激!!!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 我把他换到PA8 PA9了 可以正常收发了 应该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  谢谢 感激!!!大神

你的项目很快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项目很快了啊!

还没有呢  AT指令还没搭起来 我就看了 发了AT 给我回复了暂时   我的简单 比不上你们的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呢  AT指令还没搭起来 我就看了 发了AT 给我回复了暂时   我的简单 比不上你们的高大上

我的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