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收发模块在智能家居控制的地位

楼主:
      无线遥控开关系统能实现远距离照明控制的一种设计,由发射系统和接收系统两部分组成。系统使用无线收发模块构成射频发射和接收电路,发射部分主要由按键编址电路、编码电路和发射模块组成;接收部分主要由接收模块、单片机控制电路和负载电路组成。发射系统采用2节18650电池供电,可以采用遥控器控制,接收系统同样可以采用电池供电,单片机采用直流电源供电,电源系统节能/控制方便快速.
    一:无线开关系统发射部分电路,可以采用DW-H1手持遥控器控制.
     无线发射系统电路:主要采用PT2262芯片来完成,电路PT2262对按键信号进行编码,可以控制7个通道。当按下按键后,按键电压加到对应的数据端,同时数据端信息通过晶振将信号并发射出去。PT2262将会根据地址码的设定和输入的数据进行编码,从17脚输出编码脉冲。无线通信受编码脉冲控制,当17脚脉冲为“l”时,V1组成的振荡器工作,产生433MHz的高频信号并发射出去;当17脚输出脉冲为“0”时,Vl组成的振荡器停止工作。
    二:无线开关系统接收部分电路,可以采用DW-J41系列收发控制器.
    无线接收系统电路:接收系统电路主要由接收模块(包括射频模块、芯片PT2272及外围电路)、继电器电路和负载电路组成。解码地址端可以设定“高电平”(该脚接5V)、“低电平”(该脚接地)、“悬空”三种状态,该解码地址的设定与PT2272的地址编码相对应。当信号进入单片机后,单片机对其进行分析并作出相应的控制。如果接收到的第一路信号为高电平,单片机控制的数码显示管会显示“11”(第一个“1”表示第一路信号,第二个“1”表示该信号为高电平),同时单片机向继电器电路发出高电平,继电器吸合,负载电路工作;当第二次接收到高电平,通过单片机将对应的端口电平置零;当第三次接收到高电平时再次置1,如此循环;当数码管的显示为“11”时(第一个1表示第一路信号,第二1表示该信号为低电平),此时单片机向继电器电路发出低电平,继电器断开,负载停止工作。利用继电器和外接的数码管可以实现灵活控制并清晰地显示。

网友:
  无线遥控开关系统能实现远距离照明控制的一种设计,由发射系统和接收系统两部分组成。系统使用无线收发模块构成射频发射和接收电路,发射部分主要由按键编址电路、编码电路和发射模块组成;接收部分主要由接收模块、单片机控制电路和负载电路组成。发射系统采用2节18650电池供电,可以采用遥控器控制,接收系统同样可以采用电池供电,单片机采用直流电源供电,电源系统节能/控制方便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