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测评】系统安装

楼主:
上个帖子【树莓派3B+测评】开箱与硬件测评进行了树莓派的硬件欣赏,这次进行树莓派系统的安装。

首先是准备TF卡及读卡器,上个帖子有我使用的TF的型号。
然后从树莓派官网下载系统,如下图:

有两个版本,NOOBS和PASPBIAN,当然网页下面还有其它各种第三方系统:

先选择NOOBS,这种安装方式稍微简单些,
PASPBIAN安装方式会在本帖1楼继续介绍
点击NOOBS,出现下图:

有两个版本,选择左边离线版本,下载可以点ZIP下载,不过比较慢,我下载的是Torrent,然后在迅雷里下载比较快一点。

最终下载的是文件为NOOBS_v2_8_2.zip,将其解压到TF卡中,全部文件长这个样:

然后将其插到树莓派中。

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屏幕,第一次安装如果没有屏幕不太好操作,
第一次安装配置好后就可以通过远程登录的方式,就可以利用自己的电脑屏作为显示器了,
远程登录的具体操作下个帖子会介绍哦

我现在有一个VGA接口的显示器,又借了一个VGA转HDMI的转接头,将屏幕连接至树莓派的HDMI接口。
另外,再找个鼠标,键盘插到USB口,等下系统配置会用到。
我的连接情况如下图:

所有设备连接好后,最后插电(充电宝)开机。
会出现如下界面,有两个系统可以安装,我们可以先连接一下WIFI。

连接WIFI后会又多出来几个系统可以选择,我们先选择第一个Raspbian系统体验,
选择后方框中是一个叉,很奇怪,显示个勾应该更符合常理,然后点击左上角的Install就开始安装了。
另外,最下面有个国家选项,可以选择中国,后面还有个选项看不懂,先不改。

安装进行中。。。大约需要20分钟。。。等待。。。

系统安装完成,正在启动

安装后会出现类似如下的提示框,进行语言、地区、WIFI、登录密码之类的配置,
最后会有个系统更新Check For Updates,这个更新会比较耗时,可以先跳过,点击Skip,
最后显示Setup Complete,点击Reboot重启激活刚才的设置。

重启可以点击桌面左上角的树莓图标,弹出下拉菜单,选择Shutdown关机。

这样,NOOBS这种方式的系统安装就完成了!

网友:
【1楼继续介绍RASPBIAN系统安装方式】
先从树莓派官网下载系统,如下图,选择左边带桌面版的。

最终下载的为一个2018-06-27-raspbian-stretch.zip文件,
注意这次解压后只有一个2018-06-27-raspbian-stretch.img镜像文件(树莓派系统)。
这种安装方式需要下载一个Win32DiskImager小工具,作用是直接将镜像文件烧录到TF卡中,系统就安装好了。

下载后安装,安装就不用介绍了,“下一步“的安装方式。
然后打开软件开始烧录系统,如下图,映像文件是下载的那个image文件,设备是自己的TF卡,点击写入即可。

烧录进行中。。。大约需要5分钟,不是太慢。

烧录完成后TF卡会变成两个,如下图:

这样系统就算做好了,按照上面的连接方式给树莓派接入屏幕、鼠标、键盘、插入烧写好系统的TF卡,开机。
我的最开始出现如下画面,好像是提示电压低,毕竟要求的电流是2.5A,我的充电宝只有2A,等待片刻会出现系统桌面。

出现的桌面画面如下图,依然是先进行系统的配置。

RASPBIAN系统安装方式完毕,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先把系统烧写到TF卡中,
TF卡相当于树莓派的系统硬盘了,插入树莓派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看的我心痒痒的,也想动起来,加油,持续关注

网友:
玩得很开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