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按键关闭系统供电问题

楼主:
1. 公司准备做个带电池的产品,电池通路上没有拨动开关,也就是说要考虑软件死机后,要有办法断电或者复位。
2. 电池会经过MOS管再经系统供电。
3. 带电池的产品一般会留个复位(或者断电)孔,万一软件死机,还能用东西戳一下这个孔来复位或者断电。
4. 产品上有5个按键,都是用ADC来检测的。
5. 现在的的想法是不留这个复位孔。想通过同时按两个按键来实现硬件断电或者硬件复位的功能,求原理图。附件是别人的一个想法,但感觉系统工作后,Power 键不能被ADC检测。

网友A:
没太理解你的产品,复位孔和按键有什么分别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太理解你的产品,复位孔和按键有什么分别呀

1. 复位孔是软件宕机时用的,用来把系统的电断掉,或者复位。 复位孔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按键,可以使MOS关闭。
    软件宕机时,所有按键不起作用。产品中没有拨动开关来断电,也不能拆掉电池。
2. 按键中的power键,是软件正常工作时用的,用来开关机。
3. 现在的想法是能不能把复位孔省掉。用组合按键来断电。

网友C:
单片机死机后,无论用什么方法也无法检测到按键,所以“想通过同时按两个按键来实现硬件断电或者硬件复位的功能”行不通。
你只能通过复位按键或者断电按键使单片机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死机后,无论用什么方法也无法检测到按键,所以“想通过同时按两个按键来实现硬件断电或者硬件复位的 ...

我给出的图就可以。只是软件正常工作时,power 键貌似不能被检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出的图就可以。只是软件正常工作时,power 键貌似不能被检测到。

“我给出的图就可以。”
既然你给出的图就可以,那也就是说你的图没有问题?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给出的图就可以。”
既然你给出的图就可以,那也就是说你的图没有问题?是不是?

软件宕机时用来断电是没问题的。
只是有其它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用了两种不同的描述方式了。
方式1:"但感觉系统工作后,Power 键不能被ADC检测。"
方式2:"只是软件正常工作时,power 键貌似不能被检测到。"
现在我再用另外一种描述方式
方式3:软件正常时,按power 键关不了机,因为按下power键时,MCU AD Pin的电压不会变化。

不知道我现在描述清楚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宕机时用来断电是没问题的。
只是有其它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用了两种不同的描述方式了。
方式1:" ...

7楼说“方式3:软件正常时,按power 键关不了机”
3楼说“2. 按键中的power键,是软件正常工作时用的,用来开关机。”
这两句互相矛盾。
所以你现在还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复位孔是软件宕机时用的,用来把系统的电断掉,或者复位。 复位孔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按键,可以使MOS关 ...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整个东西是封在盒子里不能打开.
复位孔是切断电源再上电的方法,如果单片机不正常原因不明,所有依赖于软件的功能都会失效,断电再上电这个是最后一招,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代替了.如果还不行就只能开盖了.

网友:
你是不是想做一个即能改变单片机io状态又能长按掉电复位的开关呀

网友:
我能想到最简单的就是利用reset管脚的复位电压状态和电源电压差的方法,reset管脚复位和掉电复位是同样的效果.

网友:
为避免软件死机的影响,power键不接入MCU而用独立电路(数字电路,翻转触发器)控制整机的电源通断(PMOS管的开关)。所以也就没有MCU检测power键的ADC问题了。

网友:
翻转触发器的电路可以参考我在另一个关于 自锁继电器 的回帖。这样每次按动一次POWER键,就会改变PMOS管的状态并保持直到下一次操作按键,不需要MCU的介入,完全是硬件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