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PCB数字地与模拟地

楼主:
听一个行业从业多年的前辈说,现在做手机都是一个整GND,不知是否是这样

网友:
1) 虽然现在大部分 是数字电路,但也少不了有各种高频,低频信号
2) 没有强电输入,理论上是统一的地,
3) 但在各信号之间会做一些处理,包括地

网友:
一整个地?模拟地和数字地通常要分开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模拟地和数字地一般都用0欧电阻隔离,防止干扰,手机不会是一个地的

网友:
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然后在一个点上将两个地连在一起

网友:
对于知其所以然的设计者来说,用一整块地也不是做不到的,关键在于元件布局阶段就要做好相关考虑,确保数字脉冲地回流不从模拟地上流过就可以避免干扰。做整块地对EMI应该是有好处的。而且手机的模拟电路应该也不多了。

网友:
手机的PCB板一般都在八层的左右
现在画图软件都很强大了,,做个十几层板都不是个问题
层多,主板器件的密度也非常高
手机的RF芯片的干扰应该很敏感,整块地对EMI是好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