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东芝最小光继电器TLP3547的评估板TLP3547验证 东芝最小光继电器TLP3547的评估板TLP3547是一款光电继电器,通过控制信号使发光二极管点亮,进而控制电路的通断. 本次验证是验证评估板上该器件的固定延时在高低温状态下的变化. 首先通过随板的datasheet发现该评估板是4脚的应用,12对应输入控制信号.34对应应用电路的通断.如下图 file:///C:/Users/xinli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首先是电路板的焊接,因为这个评估板其实还是可以再优化的,像输出的3.4脚之间需要接一个200欧的电阻,应该给出该电阻值的对应封装,这样就不会引起烧电阻的问题,第一次选用了0805的200欧电阻,发现电流刚上去,就烧毁了,所以这一点需要优化一下,第二次选择8个1.6K的0805封装的电阻进行连接,才能继续进行.
另外还有接电源的引脚不是标准的排线接口,很难直接连接排线,需要更换一下,这样可以重复多次进行测试,焊接会损坏demo的完备性, 还有该demo板没有焊接200欧电阻,这个需要焊接在外部,我选择焊接在电源线之间.如下图 file:///C:/Users/xinli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然后就是固定电路板,由于该板不需要另外的散热装置,所以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也可以,所以我选择在任意固定在基座上,如下图 file:///C:/Users/xinli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 直接放进高低温箱中搭建环境,控制端准备加5v控制电源,用信号发生器直接输出方波100H(datasheet上面显示开启时间为最大5ms,所以可以选择1/0.005=200Hz的频率进行切换,保守选择100Hz频率)到1.2脚,输出端希望控制20V电源的通断,通过Vout的高低电平来进行指示(高电平表示断开,低电平表示开通),输出到示波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之间用同步线缆进行连接,如下图 file:///C:/Users/xinli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 另外该器件的工作电流可以达到5A,但是如果选择20V作为电源,最大工作电流0.1A,电阻200欧姆承受的功率为2W比较大,所以需要降低电源电压来完成降为10V,该电阻承受功率为0.5W,该次只验证高低温环境下的开关时间,不涉及其他性能的测试. 设置温箱到25℃,抓取开关时间如下图 1是输入信号波形 2是输出信号波形 file:///C:/Users/xinli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jpgfile:///C:/Users/xinli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2.jpg turn on time为757.99us Turn off time为120us 设置温箱到-40℃,抓取开关时间如下图 file:///C:/Users/xinli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4.jpgfile:///C:/Users/xinli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6.jpg turn on time为740.99us Turn off time为150us 设置温箱到85℃,抓取开关时间如下图
file:///C:/Users/xinli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8.jpgfile:///C:/Users/xinli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0.jpg turn on time为980us Turn off time为116us 测试数据和datesheet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