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选型的通信模式选择

楼主:
先来看看无线设备可以通讯多远:

     1949以前,天上并没有通信卫星,而上海地下党用几瓦功率的电台就可以和延安汇报工作,当然这个使用的是通过电离层反射的短波。即使在现今,大批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仍可以用5W的功率进行上千公里的通信。就算是利用常用的430MHz频段的超短波通信,大批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也可以用几瓦功率在430M利用近地点达到1千多公里的业余通信卫星进行跨洲的通信和图文传送。
    那现实的无线设备该通多远呢,就比如我们常用的430Mhz频段,这个频段我们又叫做视距频段,比如说,用眼睛可以看到的地方就可以通。有人说,我看到了月球,是的完全可以通。不但可以通,全球大批的无线电爱好者利用430M频段进行月面反射的通信,可以覆盖半个地球。更好的例子是在国际空间站上有业余电台,而大家通信的功率也不大。
    再现实点就在眼下,1毫瓦的功率可以通多远呢。这个很容易试,找一台射频信号源接上天线分别发射频偏为75khz和5khz的FM信号,用一台好一点的业余无线电用的对讲机分别在宽带模式和窄带模式在开阔地接收。发现宽带的不到100米就开始不行了,窄带的可以远很多倍。所以带宽决定了距离,因为能量的密度不集中了。再试一下20mw,发现窄带的fm通信在天线良好的时候通20km很轻松,而宽带的非常近。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要有这么高的大功率发射塔了。所以有通信距离要求的时候首先应该先选择该用什么通信模式。
    一:该用多大的功率:
    找一台频谱仪,接上天线。再找一台对讲机离开仪器5米,按下发射键,可以看到发射的频谱。用手大范围晃动对讲机,可以发现频谱的改变很大,可以有10db以上的变化,所以要是移动使用必须要有10倍左右的功率余量才好用。
     二:如何扩大通信距离:
    组网。无论是大区制的网络还是复杂的小区制的网络都可以极大地提高远距离通信的可靠性。任何通过比如增加发射功率之类的措施,都不会起到质改变。因为这列芯片就不是干远距离用的。
   远距离通信主要讲究的是接收机。在比如430M频段,至少要有两级中频,并配良好的滤波器。对于窄带有大批现成的晶体和陶瓷滤波器可选,对于宽带滤波器的选型绝没那么容易了,可以说在高指标上作出来非常复杂,成本很高。滤波器基本上决定了您的接收机品质。

网友:
对这种问题很感兴趣,看到楼主的帖子,对无线电的好奇心又加重了不少,多谢楼主分享,有没有推荐学习的书籍或文档,不知楼主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远距离通信主要讲究的是接收机。在比如430M频段,至少要有两级中频,并配良好的滤波器。对于窄带有大批现成的晶体和陶瓷滤波器可选,对于宽带滤波器的选型绝没那么容易了,可以说在高指标上作出来非常复杂,成本很高。滤波器基本上决定了您的接收机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