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应急灯不工作?

楼主:
用B772供电给TL494请看图,请大师帮忙分析。谢谢!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c1MjIxfDFlYWQ2YzIwNzg0ZGU3OTg0NjViMmEyYjFhNjRlNmMzfDE3MzIzNTA0NjA%3D&request=yes&_f=.rar

网友:
看图没有用。
既然原来能够工作而现在不工作,必是电路中某个或者某些元器件损坏,电池没有电,等等。这些故障,看图看不出来,电原理图必定是正确的。

网友:
经我测,不管是接上交流电还是电池电 Q5 772 这个器件电压都是如图所示E,B极都是 12V。怎么让B极电压降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