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极电路问题,请指教

楼主:
共射极电路,当V1电源(5V)不足以提供给三极管集极时,此时Ic 1)当V1为5V时,b极的电流是如何计算的?三极管中是否存在一个能量转换的公式?
2)当V1为5V时,是否存在c极的最小激发电压,以激发c极发射电子?Ic与Ib需要满足什么样的关系?
V1电压不足时
V1电压充足时

V1不足时

V1不足时

V1充足时

V1充足时

网友:
“当V1为5V时,b极的电流是如何计算的?”
计算当然可以计算,但颇麻烦。因为此电路存在负反馈(发射极对地有支电阻),而三极管发射结非线性很强。通常只能做近似计算。

网友:
“三极管中是否存在一个能量转换的公式?”
当然存在,即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但恐怕不是你想象中的发射结和集电结之间存在什么能量关系。

网友A:
“当V1为5V时,是否存在c极的最小激发电压,以激发c极发射电子?”
不存在。

网友:
“Ic与Ib需要满足什么样的关系?”
这两个电流的比值称为共射极电流放大倍数,通常记为β。直流电流放大倍数和交流电流放大倍数稍有不同,对现代三极管来说相差很小。如果特意要区分直流和交流电流放大倍数,往往在β上面加一横表示直流放大倍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V1为5V时,是否存在c极的最小激发电压,以激发c极发射电子?”
不存在。

应当是有的,TINA仿真了好多种情况,c极就是有最小激发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中是否存在一个能量转换的公式?”
当然存在,即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但恐怕不是 ...

电场的存在使得c极产生自由移动的电子,如果此时b极缺乏相应的电场,即处于关闭状态,而这部分自由移动的电子会产生热量吗?用热力学第一定律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当是有的,TINA仿真了好多种情况,c极就是有最小激发电压。

原文是“当V1为5V时,是否存在c极的最小激发电压,以激发c极发射电子?”
V1你已经给定是5V,何来“C极的最小激发电压”?
共射电路,三极管CE之间确实存在最小的电压,无论基极电流怎样增加,CE之间电压不再降低,那叫饱和压降。饱和压降数值通常可以在datasheet上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当是有的,TINA仿真了好多种情况,c极就是有最小激发电压。

仿真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仿真模型,模型建成什么样,仿真出来就是什么样。仿真的结果,未必就是实际电路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当是有的,TINA仿真了好多种情况,c极就是有最小激发电压。

我告诉你:普通小功率NPN管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在电源电压不高时(一般不能超过5~6V),三极管仍可工作,具有一定电流放大倍数。你仿真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场的存在使得c极产生自由移动的电子,如果此时b极缺乏相应的电场,即处于关闭状态,而这部分自由移动的 ...

“如果此时b极缺乏相应的电场,即处于关闭状态”。其实你说的这种“关闭”情况,电流为零。电流为零,你说是否会产生热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普通小功率NPN管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在电源电压不高时(一般不能超过5~6V),三极管仍可工作, ...

请教一下,如果对调,此时起电压决定作用的电流是Ic还是Ie?
如果是对调,请问一下,实际使用时的电池电源需有什么特定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如果对调,此时起电压决定作用的电流是Ic还是Ie?
如果是对调,请问一下,实际使用时的电池电 ...

普通小功率NPN管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原发射极现在成为集电极,原集电极现在成为发射极,原基极仍然是基极。对调后如果接成共发射极电路,起电流(不是电压!)控制作用的是基极电流。
对调后,原发射结现在当集电结用,而原发射结反向耐压是很低的,一般只有5~6V,所以电源电压不能超过这个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小功率NPN管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原发射极现在成为集电极,原集电极现在成为发射极,原基极仍然是基 ...

集电极成为发射极,意味着电流从集电极方向出来还是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成为发射极,意味着电流从集电极方向出来还是进去?

原集电极现成为发射极,对NPN管来说,电流从原集电极现发射极流出。
电源并未反接。

网友:
“三极管中是否存在一个能量转换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