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49中断进不去的问题?

楼主:
之前做了块板子,同样的程序其他板子都可正常工作,只有这一个进不了中断,不知道为什么。。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CCTL0 = CCIE;                   //使能CCR0中断
    CCR0 = 16384;                    //设定周期0.5S
    TACTL = TASSEL_1 + ID_0 + MC_1; //定时器A的时钟源选择ACLK,增计数模式
    P4DIR = 0x3E;                   //设置P1.3,P1.4口方向为输出
    P4OUT = 0x00;
    _EINT();                        //使能全局中断
    LPM3;                           //CPU进入LPM3模式
    //while(1)
   // {

   //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

中断进不去 这里程序就不贴了求解惑???!!!

网友:
保留while死循环

网友A:
保留后也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留后也进不去,,,

关闭进入低功耗等级三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debug跟一下,查看程序会停在什么地方。——没反应,但停止ebug瞬间显示在ISR_TRAP.ASM里,那么检查中断向量的id是否正确,并且添加中断响应函数。   关键的配置就下面这三句话,确认一下,就可以确认是否OK的。

CCTL0 = CCIE;                   //使能CCR0中断
    CCR0 = 16384;                    //设定周期0.5S
    TACTL = TASSEL_1 + ID_0 + MC_1; //定时器A的时钟源选择ACLK,增计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