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安装规定

楼主:
1为了减少三相三线电能计量装置的合成误差,安装互感器时,宜考虑互感器合理匹配问题,即尽量使接到电能表同一元件的电流、电压互感器比差符号相反,数值相近;角差符号相同,数值相近。当计量感性负荷时,宜把误差小的电流、电压互感器接到电能表的W元件。
2、同一组的电流(电压)互感器应采用制造厂、型号、额定电流(电压)变比、准确度等级、二次容量均相同的互感器。
3、二只或三只电流(电压)互感器进线端极性符合应一致,以便确认该组电流(电压)互感器一次及二次回路电流(电压)的正方向。
4、互感器二次回路应安装试验接线盒,便于实负荷校表和带电换表。
5、低压穿芯式电流互感器应采用固定单一的变比,以防止发生互感器倍率差错。
6、低压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荷容量不得小于10VA。高压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荷可根据实际安装情况计算确定。
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荷容量按下式计算:
S=I2n2(KjxRL+Kjx2Zm+Rk)
式中,Kjx为二次回路导线接线系数,分相接法为2,不完全星形接法为√3,星形接法为1;Kjx2为串联线圈总阻抗接线系数,不完全星形接法时如存在v相串联线圈(例:接入90°跨相无功电能表)则为√3,其余均为1;I2n为电流互感器二次额定电流,A,一般为5A;RL为二次回路导线电阻。
---本文原创来自社为表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