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测评】远程登录

楼主:
上个帖子【树莓派3B+测评】系统安装进行了系统的安装,由于给树莓派外接屏幕、鼠标、键盘,用起来可能不太方面,或是没有多余的屏幕可用,通过本次的配置,可以通过远程登录的方式,用自己电脑的屏幕显示树莓派的桌面。

先介绍SSH方式的远程登录,登录界面是命令行小黑框的那种。

首先要做的是在TF卡的boot盘中手动添加一个无后缀的名为ssh的空文件。
无论是通过NOOBS或是PASPBIAN装的系统,将TF卡通过读卡器插入电脑都会出现一个boot盘,
比如我装的NOOBS如下图,会多出来4个盘,如果是通过PASPBIAN,会多出来2个盘。

新建的ssh如下图:

然后把TF卡插回树莓派,开机,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屏幕的。
点击树莓派的终端窗口图标,如下图:

输入命令:ifconfig,如下图。
这个命令是查询树莓派的本地IP地址,当然树莓派要先连上WIFI。
我的树莓派的本地IP地址为192.168.1.101。

接下来是通过SSH方式进行远程登录,这种登录方式只会显示小黑框,没有界面,但这是为界面方式登录打基础。
SSH登录可以下载一个PuTTY小软件(选择SSH那种下载)。
打开PuTTY,输入树莓派的IP地址,点击Open:

如果第一步没有在TF卡中创建ssh文件,会出现如下错误:

正常情况会出现下面的提示,点击“是”即可:

接下来会出现登录界面,首先是用户名(login as:),输入pi,
然后是输入登录密码(password:),输入自己装系统后设置的登录密码,
注意linux系统(树莓派系统基于linux)的密码都是啥也不显示的。

我们可以在PuTTY中测试一下linux的简单命令,如:
进到桌面:cd ~/Desktop/
查看有什么文件:ls
新建一个1.txt文件:touch 1.txt
这是会发现树莓派的桌面上多了一个1.txt文件。

接下来介绍通过VNC的方式进行桌面可视化方式的远程登录。
首先需要通过命令行的方式安装需要的软件包,安装命令有两条:
sudo apt-get install xrdp

sudo apt-get install tightvncserver

下图是我安装好的结果,可以多次输入命令,如果已安装则会显示已经安装等信息。

如果安装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可以根据提示进行解决,比如一些软件包无法下载,提示我更新,
可以输入
sudo apt-get update

进行更新操作,sudo是以最高权限执行命令。

接下来还要配置VNC远程登录的密码,输入如下命令:
vncserver -geometry 1080x768 :1

1080x768是设置屏幕分辨率,:1 是设置端口号。
然后会让你输入两次VNC登录密码。
最后有个选择项我先选择了no。
我的操作如下图,注意图中第一条命令geometry我不小心打错了,不过不影响设置VNC密码。

如果命令正确,会产生一个log文件,如下图我又输了一遍命令:

至此,VNC的配置完毕,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下载一个TightVNC软件,打开软件,输入IP地址和端口号:
如我的是192.168.1.101:1,注意冒号是英文的冒号!

然后后提示输入VNC登录密码,就是刚刚设置的那个密码:

然后就是期待已久的远程桌面了

这个时候树莓派有两个屏幕,一个是通过HDMI接口连接的屏幕,一个是通过VNC登录显示的屏幕。
接下来将树莓派关机,拔掉树莓派的鼠标、键盘和屏幕。
然后只给树莓派供电,开机,测试远程登录。

树莓派开机需要一段时间,1分钟左右吧,我们可以通过电脑的ping命令查看树莓派是否已经开机完成。
自己电脑中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
ping 192.168.1.101

如果可以收到类似下图的信息,说明树莓派已经启动成功。

这时我们可以按照前面的介绍打开TightVNC进行登录,出现如下提示:

无法连接。。。。。。。
莫慌,我们先使用PuTTY进行SSH登录,然后再配置一下VNC登录,
还是那条命令:
vncserver -geometry 1080x768 :1

这时我们再使用TightVNC登录,发现就可以成功登录了!
现在就可以用自己电脑的鼠标、键盘和屏幕玩树莓派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可以当做很好的教程咯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putty那种老掉牙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putty那种老掉牙的软件

putty小巧,目前不需要使用太多的功能,存在即有其合理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tty小巧,目前不需要使用太多的功能,存在即有其合理性

反正我觉得putty的bug挺多,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