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滤波器的直流特性为啥不是直线?

楼主:
用在线设计工具生成了个低通滤波器,放在仿真软件下一试,交流特性没毛病,直流特性为啥是这种拐了两下的折线,为什么会有拐点?

网友:
难道是LM358不是轨到轨造成的?

网友A:
很正常,非轨到轨的最低输出和最高输出存在压降,而采用轨到轨运放,那输出将是一条斜线。

网友B:
明显是运放上下(或者叫正向和负向)饱和了。运放输出饱和后输出不随输入变化,在图中表现为水平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运放上下(或者叫正向和负向)饱和了。运放输出饱和后输出不随输入变化,在图中表现为水平直线。

5V供电这一下去掉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非轨到轨的最低输出和最高输出存在压降,而采用轨到轨运放,那输出将是一条斜线。

换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