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 LogicKids】flash跳转

楼主:
在logickids的规划中
需要将F350的FLASH区域进行划分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分为boot区和app区
其中boot区用于升级F350的固件
App区用于解析脚本数据
就是FLASH的跳转
今天尝试对F350进行了简单的分区
基本上和STM32F1系列的操作一直
几乎可以直接拷贝使用
先看看workspace的工程

Boot代码工程的Flash划分

起始地址是0x8000000
使用了5000H的空间,20kB
APP代码工程的Flash划分

起始地址是0x8005000
剩余的1B000H空间全部分给了脚本解析
基本片上外设驱动也包括在里面
懒得剥离了
看看boot的代码

#include "bootmain.h"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define  AppAddress     0x08005000    //应用程序入口地址
uint32_t JumpAddress = 0;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 0;  //应用程序地址指针
volatile bool jump_flag = false, flash_flag = false;
void SYSRESET(void)  {__disable_fault_irq(); NVIC_SystemReset();}

void go_app(void)
{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0;
                ApplicationAddress = AppAddress;

        if (((*(volatile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判断Flash数据是否合法
        {
                debug("go app code...\r\n");
                OLED_ShowString(5,1,"Go Application...",16);
                delay_1ms(1000);
//各种deinit和禁用IRQ,准备跳转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deinit(USART1);
                i2c_deinit(I2C0);
                spi_i2s_deinit(SPI1);
                rcu_deinit();
                __disable_irq() ;
                __disable_fault_irq();
                nvic_vector_table_set(NVIC_VECTTAB_FLASH, 0x5000); //地址映射
                JumpAddress = *(volatile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JumpAddress;
                __set_MSP(*(volatile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初始化堆栈指针
                Jump_To_Application();
        }
        else {
                                debug("no app in board,please download....\r\n");
                                OLED_ShowString(15,1,"NO Firmware...",16);
                                while(1);
                                }
}

比较关键的是AppAddress
这个是app程序的起始地址
然后定义一个程序指针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 0;
当Jump_To_Application指向这个地址的时候,就发生了Flash的跳转
有个比较重要的动作----软件重启指令
void SYSRESET(void)  {__disable_fault_irq(); NVIC_SystemReset();}
最后是最重要的地址映射
GD库中提供了nvic_vector_table_set函数来处理
很方便,至少不需要把中断向量一个个copy出来了
它执行后会重启F350
跳转基本流程在代码中都有注释了

再来看看app中的处理

void VectorTabs_setup(void)
{

         __disable_irq() ;
         __disable_fault_irq();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deinit(USART1);
         i2c_deinit(I2C0);
         i2c_deinit(I2C1);
         spi_i2s_deinit(SPI1);
         spi_i2s_deinit(SPI0);
         rcu_deinit();

         nvic_vector_table_set(NVIC_VECTTAB_FLASH, 0x5000);
         __enable_irq();
         __enable_fault_irq();
         SystemInit();
}

禁用IRQ
把所有在boot中初始化过的外设全部deinit一次,包括时钟
然后使能IRQ
接着调用SystemInit
其实SystemInit在boot代码的main函数之前就已经调用过
这里调用是因为
Logickids有2种重启方式
一种是单板重启,相当于重新上电
从boot进入app
另一种是app重启,仅重启APP区域的代码
目前采用的方式是将app使用的相关变量置零后
直接调用main完成app的重启
所以这里将SystemInit又重新调用了一次
上个动图

上电进入boot,显示logickids的logo
显示booting,显示进入app
在boot代码中,mcu_led是快速闪烁的
接下来进入app,硬件检测,显示hardware check
然后读取外置Flash的脚本数据,没有的话显示NO APP DATA
在app代码中,mcu_led是慢速闪烁的

As top

网友A:
注意下RAM只有16k哦
我最近做gui就遇到莫名奇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RAM只有16k哦
我最近做gui就遇到莫名奇妙的问题

是有点少
不过一般不会刷图,基本上也够了
我的沙发啊......

网友A:
你上位机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上位机怎么做?

手机端用的爪哇+as,pc端用的c艹+扣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机端用的爪哇+as,pc端用的c艹+扣替

感觉这个做下来项目一个人很有挑战啊!

我以为mBlock那样,把Arduino嵌入到MIT的scratch中,不知道这个怎么嵌进去的,如果可以把energia也嵌到scratch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做下来项目一个人很有挑战啊!

我以为mBlock那样,把Arduino嵌入到MIT的scratch中,不知道这 ...

是有点大
其实完全脱离了对单片鸡的编程
而是用单片鸡去解析一些自己制定的命令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