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触发调节

楼主:
触发的核心在于如何设定条件,这是示波器使用中最重要的地方,也是许多用户认为最难掌握的地方,我们来认识一下常用的触发调节:

触发源

要使屏幕显示稳定的波形,则需将被测信号本身或者与被测信号有一定时间关系的信号加到触发电路,作为触发条件的比较对象,这个比较的对象就是触发源。最常见的触发源是内触发(INT),即用被测信号作为触发源,如通道1、通道2、通道3,使用时需要注意的是选择信号当前所在通道作为触发源,这是大部分初学者忽视的问题:将一个没有接入信号的通道作为触发源。

除了内触发(INT)外,还有外触发(EXT或AUX IN)和电源触发(LINE)两种触发源。外部触发是独立于信号通道的触发源,该触发源只能是低频与高频信号,与被测信号之间要具有周期性的关系;电源触发使用示波器的市电输入作为触发信号,这种方法在测量与交流电源频率有关的信号时是有效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下。

触发电平和触发极性

触发电平在示波器显示中为一个电压值,单位是“mV”和“V”,另外在界面上都会有一个触发电平线以指示其相对于信号波形的位置,平板示波器的触发电平调节非常简单,通过手指触摸“Level”上线移动即可。触发电平调节又叫同步调节,它使得扫描与被测信号同步。只有触发电平在信号幅度的范围之内时,信号才可能被触发。
触发极性的开关用来选择触发信号的极性。选择正的时候,在信号增加的方向上,当触发信号超过触发电平时就产生触发。选择负的时候,在信号减少的方向上,当触发信号超过触发电平时就产生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