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保护板放电过程中MOS管烧坏

楼主:
电池保护板放电过程中MOS管烧坏
MOS烧坏的情况:

在焊接过程中有短路现象,放电过程中MOS管没有完全打开,处于关闭或半打开状态,PCBA内阻变大,长时间大电流放电,发热烧坏、烧糊。

生产组装过程有静电残留,或在充放电过程中有外部异常电流/大电压充放电过程导致MOS管被损坏、烧糊。

处理方法:

    建议在焊接串线过程时先焊B4-线(因为靠近B2串的R19短路的风险大)然后在焊接B2串,这样可以规避B2和B4短路引起的不良。

防护措施:

生产过程各环节做好ESD防护工作,

焊接过程中特别是带电岗位防止触碰元器件或线路,

建议在焊接串线过程中先焊B4再焊B2线。

网友:
情丝未断,尘缘难了,萦绕千千岁.舍却残生犹不悔,身已空,尽成泪,路长梦短无寻处.总是情愁滋味,眉间心上,柔肠百结,尽付东流水.

网友:
我看估计是你线路有问题,一般来说,错误的输入电压造成的元件损坏比较多

网友:
必须测试拿测试数据分析,比如长时间大电流放电到多少A?保护板进行过流保护了没?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芯片选型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