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中如何删除这几根线

楼主:
AD15中如何删除这几根线?画图快键放过孔是产生的,是否是误操作。在所有层多打开切换不法删除,求大神指点。像CAD里的构造线不限廷伸。

网友:
能选中吗?

网友:
不能,选中

网友:
                                                                                            可否将源文件贴上来?

网友:
感觉这好像是飞线,你的过孔可能放到显示区域以外了
Ctrl+A 全选,然后X+I 框中你不需要删除的区域,然后Delete 就好了

网友:
有源文件贴出来才方便找出问题。,,当前这个要看方不方便。。

网友:
试一下Ctrl+A全选看看线能不能被选中,如果能选中就能删除,否则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楼主加油啊

网友A:
先搞清楚是哪一层的东西,,再动手搞掉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是哪一层的东西,,再动手搞掉它

几个层都各自打开过了,无法选择,删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个层都各自打开过了,无法选择,删除

                                                         贴出源文件   几下就给你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贴出源文件   几下就给你搞定了

请问如何具体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具体操作?

复制源文件到,新建文件工程中,里面的设置又要重新设置,有点小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