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USB设备数据的发送问题

楼主:
最近开了一个USB复合设备,
背景描述:

1) HID 键盘 与 HID Remote共用一个接口,描述报告ID不一样, 键盘用的ID是 1,HID Remote用的ID是2
2) 还有一个usb audio的接口

图1

图2  report

图3 红框是电脑键盘发出的数据,蓝圈中是我发送的数据,主是前面多了一个ID号

好了,说问题:
1) 如上图1所示,设备已枚举出来了
2) remote这个可以识别,
3) 键盘这个值不能识别,如图3所示,与标准键盘发的数据只差一个ID号,但不是不识别

不知道哪位老司机可否遇到类似的问题
可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自己先占个坑,拉拉人气

网友:
好吧,你们都不回答,我自己去研究USB协议去

网友:
好吧,即然没缘偶遇大佬,
那么靠自己吧
这个问题解决了

说一下原因,昨天我配置的report是阉割版本的 hid keyboard的 report,所以系统虽然认出了是键盘,但对于发的值不识别。
今天拿了一个标准的键盘的report来试(如上图所示),果然OK

好吧,还是我水平太挫,功夫不到家,没有把report研究透,
做一下记录,以方便后来才^_^
弱弱问一下,怎么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