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12V 汽车电子P5B

楼主:
目前在做的一个项目中,有一个部件的工作的最大工作电压在18V,无法通过P5B的400ms  34V测试。

现在的改善方案准备是在电源输入端最前端先并联一个压敏电阻,在串联一个自恢复保险丝,最后在并联一个TVS管(类似图1),之后再是正常的电路。

请问一下上述的改善方案是否可行?(之前有试过不加自恢复保险丝的方案,TVS管会烧坏,厂家给的所有不同功率的管子都烧了)

电路的启动电流能瞬间达到1.5A左右,稳定的工作电流在500mA以下,请问一下,这3个元器件该如何选型,谢谢!!!

网友: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A:
车载有专用TVS,能承载的瞬时功率要求很高,同时在TVS上并联一个小容量安规电容,吸收一下尖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载有专用TVS,能承载的瞬时功率要求很高,同时在TVS上并联一个小容量安规电容,吸收一下尖峰。

好的,谢谢!

我找TVS管供应商咨询一下。

另外请问一下,一般会选择多大容量的电容来吸收这个尖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

我找TVS管供应商咨询一下。

另外请问一下,一般会选择多大容量的电容来吸收这个尖峰 ...

多取0.1-0.22uF,如果后级是开关电源,还需要根据开关电源的要求取合适的滤波电容,其耐压得足够,12V P5b的最高瞬态电压有10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取0.1-0.22uF,如果后级是开关电源,还需要根据开关电源的要求取合适的滤波电容,其耐压得足够,12V P5 ...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取0.1-0.22uF,如果后级是开关电源,还需要根据开关电源的要求取合适的滤波电容,其耐压得足够,12V P5 ...

另外我们用的上汽那边的标准,用的是P5B是34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们用的上汽那边的标准,用的是P5B是34V的

上汽要求的指标居然会低于国标?

网友:
看一下我公司的MRT7637PL高压保护模块,此模块是一种通用型高压保护模块,亦可用于ISO7637测试,12V 24V均可通过严酷等级测试。
详情请到网站查看
http://www.miractech.com/index.php/mrt7637pl/25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汽要求的指标居然会低于国标?

同问,上汽的指标居然会低于国标.......
我们做日立的工程机械车载设备日立方面的要求都是高于ISO7637的

网友:
建议楼主采用我公司的MRT7637PL通用型高压保护模块,该模块采用先进的主动式阻断高压脉冲,将高压脉冲直接与后面的电路进行物理隔离,轻松过ISO7637 12V 24V 严酷等级测试。可以直接百度MRT7637PL即可查看详细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汽要求的指标居然会低于国标?

图片是大纲上截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是大纲上截下来的

最好跟厂家联系确认,厂标往往高于国标,至少不会低于,一旦遇上低于国标的事务必沟通确认,最好有书面证据,否则难保以后会不会遇上大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跟厂家联系确认,厂标往往高于国标,至少不会低于,一旦遇上低于国标的事务必沟通确认,最好有书面证 ...

老司机,看起来都是过来人啊

网友:
线路板有需要吗

网友:
汽车电子不建议使用保险丝,需要整改可以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