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 串口发送失败

楼主:
根据官方例程写的代码 用的是串口2 不想用中断来发送和接收 直接用的发送函数
void UART2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2);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D_BASE,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PinConfigure(GPIO_PD7_U2TX);
GPIOPinConfigure(GPIO_PD6_U2RX);

UARTConfigSetExpClk(UART2_BASE,SysCtlClockGet(),115200,(UART_CONFIG_WLEN_8|UART_CONFIG_STOP_ONE|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Enable(UART2_BASE);
}

主函数:
int main()
{
UART2_init();
  while(1)
{
  UARTCharPut(UART2_BASE,0XAA);
}
}
主函数发送一个字节0XAA给上位机 上位机什么也没收到 不知为何 请大佬指点

网友:
可以短接两个脚调试看是否可以自发自收。官方有串口历程改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上位机的串口是什么配置?和UARTConfigSetExpClk(UART2_BASE,SysCtlClockGet(),115200,(UART_CONFIG_WLEN_8|UART_CONFIG_STOP_ONE|UART_CONFIG_PAR_NONE));所配置的一样吗?
115200,8bit,1位停止位,无校验位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1294
如果是1294的话不能使用SysCtlClockGet()获得当前的时钟频率
而且…………你没有定义UART的时钟源 (调用函数 UARTClockSourceSet(UART7_BASE, UART_CLOCK_PIOSC); )
123的话,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