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PS63020负载电压问题,TI 专家的回答

楼主:
1.ps63020带4欧姆的负载电压掉电压问题,输入5v电压,空载输出3.3v。带4欧姆有时正常工作,有时掉电压为1.9v左右。     带2欧姆负载,输出电压只有1.3v左右。

亲;建议检测下输入;有可能前端保护或压降过大。
输出最大电流预期应该有2A吧,为什么达不到?
应该怎么解决呢?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芯片应该不至于带不动4欧姆负载吧?

TI 专家回复:

你首先需要检查你的前级电源(或供电设备)是否已经触发电流保护,因为前级(或者说TPS63020输入)电压也被拉下来了。

其次你需要确认电感是否饱和(你需要确认电感有足够的饱和电流,如果你希望输出2A, 建议饱和电流大于3.5A, 同时确保输入电压大于2.5V.

>>更多问答

TPS63020的带载能力不行
     大家好,我用的这个TPS63020芯片,原理图是按照TI官网上画的,布局也是用的推荐布局,但是测试结果是:输出电压3.267V,带10Ω电阻时电压就开始掉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PS脚接的高

   你好,原理图贴一下,电感电流是否够,换个电感试试,谢谢。

    电感我用的是功率电感1uh,我看官网上面的评估板用的是1.5uh的固定电感器,有什么影响没有啊?

    电感电流有什么要求吗?我是初次做开关电源,有些东西都不是很了解

TI 专家回答:

首先确认电感饱和电流是否足够?
其次如你所说layout也是很重要的,注意功率回路尽量小。

>>更多问答

TPS63020升压问题
您好,我是按照芯片手册上的推荐电路搭的外围电路,用于将两节干电池输出的3V电压变成5V,按照推荐的180KΩ和1MΩ可以出3.27V,但是一旦我按照那个公式来计算,给一个1.6MΩ和180KΩ的电阻时,输出电压就只有0.7V,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也换了别的参数比如160KΩ和20kΩ,输出也是一样,在空载时用万用表测得

TI 专家回答:

测一下L1,L2端的波形, thermal pad 跟PCB检查有无上焊锡焊接,谢谢。

输出电压是用示波器测量的还是用万用表测量的?最好用示波器测量,同时测量开关接点波形才好分析问题。

你用的是饱和电流足够的功率电感吗?
其次就你这个转换,不建议用升降压的准换芯片,而建议用升压芯片。

>>更多问答

请问我利用5V 800ma,给超级电容充电,再利用超级电容放电,输入给TPS63020,使其输出恒定电压,图片如下,有如下问题

问题1:5V 800ma,要求只能充电一分钟,应该怎么给超级电容充电最快,效率最高,超级电容规格应该如何选择,电容是应该并联还是串联好?

问题2:我们有两个TPS63020模块,输入都是1.8-5.5V,输出一个是3.3V,一个是5V,现在超级电容放电给TPS63020,经过TPS63020的升降压,一个可以输出3.3V,一个5V,那么请问这两个模块,对电容放电效果一样吗?是否5V比3.3V放电快一点呢?

问题3:如何控制在给超级电容充电时,不会给TPS63020供电,超级电容供电断开时,自动通过超级电容给TPS63020供电呢?

TI 专家回答:

目前有超级电容充电芯片,但是这种场合用个不同buck 或者LDO也可以。关于并联串联,看你的超级电容电压,只要前级用buck即可

回复 Frank3:

我要求的是如何控制在给超级电容充电时,不会给TPS63020供电,超级电容供电断开时,自动通过超级电容给TPS63020供电呢。您看一下哈,您的电路5V直接给63020了,充电的时候既给超级电容充电,又给63020供电
TI 专家回答:
    建议参考TIDESIGN:
查看详情
这里面也是对超级电容进行充电,放电的管理。

>>更多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