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收发模块搭建的定位报警系统

楼主:
1、系统组成:
     每个矿工随身携带一个无线电发送模块,适时检测工作地点的瓦斯和粉尘浓度,并将检测数据发送到无线电接收模块。在矿井下按一定的方位设置无线电接收模块,这些模块通过有线传输的方式将矿工检测 到的信息适时传送到矿山指挥中心,矿山指挥中心可以在计算机屏幕上及时了解井下的工作状态。遇到突发事故时,根据无线电发送模块的编号,矿山指挥中心可以迅速确定携带该发送模块的矿工位置,矿工也可通过无线电发送模块向矿山指挥中心发送报警信号。

2、无线电发送模块:
    每个矿工携带的由单片机控制的无线电发射模块。各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经AD8051型运算放大器放大后,送到内含数/模转换器的MC68HC908LJ12型单片机。
    在单片机中,输入信号与基准比较,如果输入信号低于基准值,单片机输出信号驱动绿色发光二极管,指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如果输入信号在基准值附近,单片机输出信号驱动黄色发光二极管,指示瓦斯浓度处于临界状态;如果输入信号高于基准值,单片机输出信号驱动红色发光二极管,指示瓦斯浓度处于临界状态;如果输入信号高于基准值,单片机输出信号驱动红色发光二极管,指示瓦斯浓度处于危险状态。此时,红色发光管不停闪烁。同时该模块不停振动,便于矿工及时发觉。
    所有检测数据还可由单片机的I/O口输出到MC13192型无线电发送模块,该模块又将检测数据发送到矿井内的无线电接收模块。各个接收模块又通过总线将检测数据送到井上的矿山监控指挥中心。所有检测数据都以数字值存储在单片机内的EEPROM中,万一发生事故,这些数据可作为判断事故原因的参考。
    矿山监控指挥中心通过井字格布置的无线电发送模块选择监测点(矿工)的位置,用图表显示所有监测点(矿工)的检测参数及每个矿工的位置,发生突发事故时,以图形和声音报警。

3、主要优点:
(1)矿井下采用无线和有线2种传输方式,监控指挥中心可实现了解井下各种动态参数和每个矿工的位置。
(2)单片机控制的无线电发送模块具有振动和发光等告警显示,矿工容易及时发现告警信号。
(3)发生突发事故时,所有检测数据均存储在EEPROM中,便于判断事故发生的原因。
(4)所有检测信号用单片机处理,可以监控多种参数且功耗很低。

网友:
每个矿工携带的由单片机控制的无线电发射模块。各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经AD8051型运算放大器放大后,送到内含数/模转换器的MC68HC908LJ12型单片机。